怎样用sw达到贝壳买房那样身临其境的3D效果?

楼主(2023-12-31):
贝壳这个APP大家用过吧,可以直接在手机上看房子的3D图像,并可在任意视角挨个房间进入观看。
记得原本在网页上见过一篇文章,讲的是sw也可达到类似的效果,就是一路观看设备的内部构造,但具体怎样讲的我忘记了,今天也没找到这个文章。
敢问大家是否有了解,sw是如何达到这个效果?谢谢!

楼主:
哦。可能是它的 走查  功能。

网友:
o(*≧▽≦)ツ:;:
试试「草图大师」

网友:
Solidworks摄影机漫游动画教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54y1e7c4/?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1c62fcf95a471c0bbcf96315ffd48cba

网友:
渲染功能上讲,UG、SW都不行。他就不是干这个的

网友A:
SW有VR模块,挺贵的,还要加外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W有VR模块,挺贵的,还要加外设

话筒给你,展开细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筒给你,展开细说

具体搜一下达索3D EXPERIENCE平台,我小厂打工的,用不到这么高级的功能,只是每次打开SW它默认给我打开这个模块

网友:
其实这个只要你会SW渲染就行了,渲染好各个角度的图片,然后你需要一个类似做贝壳的软件,我以前用的叫360云,直接导入图片直接会给你做好贝壳那种效果的,SW不知道,我用3Dmarks是直接渲染一张图就可以直接导入了,SW目前的版本的话只能按360云要求截取各个角度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