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纸从一个文件复制到另一个文件的时候就变样了

楼主(2024-01-01):
如图,把第一个文件(图一)上的图纸复制到第二个文件(图二)上的时候就走样了,包括标注样式和图块都走样了。怎样解决?

网友:
同层线宽不一致造成的,重新设置下即可

网友(点评):
标注走样,是因为不是同一标注设置

网友:
用的什么插件?得从新设置;要么就只COPY图形线条,然后重新抄一遍其他的。

网友:
标注样式和比例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不需要修改,我建议直接做成块插入

网友:
这个跟比例和字体有关系,反正搞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块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