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型材上直接安装直线导轨,在什么情况下会有这种设计?

楼主(2024-01-01):
大家好,本人元旦没事在家看看资料。看到一个网上的方案模型(如图所示)时,我产生了一些困惑。
1、在一些现场,我也看到过直线导轨直接安装在框架用铝型材上(这里的铝型材不是直线模组使用的那种铝型材),说明这种设计是可以落地的,可靠性不知。
2、我猜可能考虑了机架加工成本,但是鄙人认为这种调试钳工会很麻烦,而且浪费了直线导轨的精度。
3、今天看到这个别人做的方案,第一眼就觉得下面那组直线导轨调整起来还好,有个高度方向的基准。上面那个无杆气缸成组的直线导轨要调整好几个方向,头疼。
4、回到帖子主题,社区有人有过类似设计么?里面有什么坑么?希望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

网友:
论坛大把人这样干过。有相关帖子,lz找一下

网友:
这个图,铝型材高层就2根横梁(装线轨),没有纵梁?这个图不全面吧。

这是要被装配工叼S的节奏啊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方案模型

网友A:
有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一款铝板先锁到铝型材上,然后整体拿去铣一刀,这样就可以保证平面度了。一般铝型材除非是调直过的,否则变形量都很大,不能直接锁的。

网友:
这种结构多半对运动精度都没有要求,只要能动不卡就行,主打一个节省成本。

网友B:
之前用过这样方式,我是先用几根等高柱先将两根铝型材连接在一起,就默认两根铝型材平行了,导轨的平行通过螺纹过孔间隙打表调整

网友:
导轨最早的作用就是传输,要啥精度。就是一个输送系统,你搜下力士乐FTS柔性输送系统,跟这个差不多,说是承重能到2吨。如果找不到你加我:rexroth-LT

网友:
也许不需要那么高度精度已经满足了客户需求。

有个词叫“设计过剩”,不要拘泥于条条框框。

客户愿意付款的方案,都是好方案。

也算是做技术久了的一个思维固化吧。

网友C:
像这样的平行导轨设计,我不推荐用这种矩形截面的直线导轨。
铝型材本身的刚度不够,就算组装的时候非常仔细地把导轨平行度调出来。或者组装起来,垫铁板上大铣床把导轨安装面铣平。框架自身也没有足够的强度和硬度,在压上负载后保持住平行度。
所以我推荐选用这种圆柱直线导轨。这种直线导轨的轴承和圆棒之间的间隙比矩形直线导轨的间隙大,能容忍更大的变形和位移和安装误差。一句话就是装不正也没那么卡。
至于导轨的精度问题,圆棒直线导轨的精度天生就不矩形导轨的精度低。但是矩形直线导轨能达到更高导向精度的前提是安装的根基要有足够的刚度和平行度。根基安装在大跨度的铝合金框架上,就保证不了导轨的导向精度。还不如选用适应性更好的圆柱导轨。

网友D:
DIY里很多这样做的,一般都是精磨端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样的平行导轨设计,我不推荐用这种矩形截面的直线导轨。
铝型材本身的刚度不够,就算组装的时候非常仔 ...

箱式滑块我也考虑过。他这里选用直线导轨是便于安装的原因。箱式滑块对应的导轨就无法直接使用型材的槽口了。

网友:
这个要影响导轨的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Y里很多这样做的,一般都是精磨端面

你好,感谢回复。精磨铝型材端面?直线模组型材导轨安装面也是后加工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回复。精磨铝型材端面?直线模组型材导轨安装面也是后加工的么?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猜是配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一款铝板先锁到铝型材上,然后整体拿去铣一刀,这样就可以保证平面度了。一般铝型 ...

现实中,没见到中间加铝板。这么处理,降本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实中,没见到中间加铝板。这么处理,降本有限。

先问问你选的啥型材。

网友(点评):
啥负载,啥工况

网友(点评):
这只是个网上的方案,工况不甚清楚

网友:
这么玩过,当时就一个要求,能动不卡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实中,没见到中间加铝板。这么处理,降本有限。

不加,那就要把铝型材安装面铣一刀。或者就让装配师傅自己垫,垫到他骂设计者二货。

网友:
这种一般对精度要求不高,能动就行

网友:
上面两根横梁锁在四根支撑顶端端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过这样方式,我是先用几根等高柱先将两根铝型材连接在一起,就默认两根铝型材平行了,导轨的平行通过 ...

请问耐久性和可靠性怎么样呢?

网友:
我有一套就这么做的,送个料,不需要高精度

网友E:
做过一个移栽但是不是用铝型材做的,是直接用方管焊架子然后搭配伺服和导轨做的,几乎没有什么问题,用这个来接我们隧道炉里烘干之后的产品去风冷区,等我一下去找一个数模的图片  我这个对于精度要求低所以可以这么玩,精度要求搞得不建议这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过一个移栽但是不是用铝型材做的,是直接用方管焊架子然后搭配伺服和导轨做的,几乎没有什么问题,用这个 ...

要求低可以直接箱式导轨,便宜,也好调试

网友:
使用要求不高是可以的,节省成本

网友F:
铝型材上直接装直线导轨的机器很常见,直线导轨又不是你想象的完全刚性,有一定的自适应能力的,寿命没那么不堪,4080型材2米多长的行程直线导轨跑得欢得很,24小时的跑,上面网友提议的直线轴承倒是真的不赞同

网友(点评):
真的常见吗?我现在想做一台点胶机 能不能这么搞

网友:
刚用铝型材+导轨+无杆气缸做了一个,跑起来还不错,挺顺滑的。主要要把气缸和滑台连接做好浮动;成本比方通框架省点,但是制作时间短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低可以直接箱式导轨,便宜,也好调试

lz说的箱式导轨,就是SBR吧?

这个本质上还是光轴+直线轴承。如@受不了了  大佬所言,不推荐直线轴承哦。

现在国产线轨都比较便宜了,以前舍不得用,现在都随便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铝型材上直接装直线导轨的机器很常见,直线导轨又不是你想象的完全刚性,有一定的自适应能力的,寿命没那么 ...

为了降本,我还想取消铝型材,直接用线轨作Z轴,大概高度超过1200mm,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铝型材上直接装直线导轨的机器很常见,直线导轨又不是你想象的完全刚性,有一定的自适应能力的,寿命没那么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了降本,我还想取消铝型材,直接用线轨作Z轴,大概高度超过1200mm,哈哈

感谢讨论,朋友提到的Z轴用法类似于镀铬棒+直线轴承的用法,我觉得可行,但没必要。这么用,还不如直接用镀铬棒。

网友:
根据移动物重量选取型材,直线导轨安装在型材上很正常,易安装,好调整。推荐!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10-23):
引用 网友E:
做过一个移栽但是不是用铝型材做的,是直接用方管焊架子然后搭配伺服和导轨做的,几乎没有什么问题,用这个 ...

请问下,方管焊接架焊接后变形有多大?安装时有垫平吗?还是直接安装导轨?安装导轨时有打标吗?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对使用寿命无要求应该可行。否则,装配式滑轨的直线度平面度无法调整也无法保障

网友:
最好铣一刀

网友:
老板心理的想法:设备磕磕绊绊验收后,立马就坏掉。然后再搞一个新的。
有多少这样的老板们?

网友:
我就这么设计过,装配也不难,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见过做倍速链厂家经常这样使用,为什么不用轴支轨。还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