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制手推车怎么限位。

楼主(2024-01-02):
请教一下,该在轨道上加个什么东西,能防止这种自制的前后移动的手推车往回走。

如图,往后推的时候可以在轨道上加一个挡块;

那在轨道的前面该加个啥防止往小车往回走呢?

精度要求不高,越简单越好。不妨碍小车在轨道上滑动就行。

小车不大,轨道是φ18mm的圆钢。

网友A:
轨道加限位???

网友B:
直接在车轮上加个刹车装置

网友(点评):
再在端头加个斜块,到头了,碰抬刹车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轨道加限位???

嗯啊,最好就只直接加在轨道上,但不知道怎么加,既能不妨碍小车推进去,还能在小车推到底的时候防止小车不往回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车轮上加个刹车装置

不是太方便,这个推车比较小,要推到设备里面的。

网友C:
(・⍛・) ☞✨:;加个杠杆

网友:
直接打孔,手动放插销

网友D:
往回走无非就是有回退的力,把轨道倾斜一点点,让它不回退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加个杠杆

啊,可以讲解一下吗,没看明白

网友:
轨道钳制器

网友(点评):
这个建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往回走无非就是有回退的力,把轨道倾斜一点点,让它不回退不就可以了吗?

嘶~有在考虑这个。

楼主:
诶,这个好像不错,用这个原理自制一个。

网友E:
在轨道上装个波珠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轨道上装个波珠螺丝

百度了一下,感觉是挺好的。
只不过没用过。我想问一下,就是直接安装在我图上画问号那个地方吗?

网友F:
动力选用带抱闸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力选用带抱闸的电机

我这是手动推车

网友(点评):
晕死。。。找那种脚踩的,夹住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轨道上装个波珠螺丝

就这样吗,挺小一玩意儿。因为我这导轨是φ18mm的、选的是M10x16的。

网友:
轨道做个倾斜度,末端加个止动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样吗,挺小一玩意儿。因为我这导轨是φ18mm的、选的是M10x16的。

不能这样设计。你的小车会出轨的。
在圆柱面上大这么大的螺丝孔,本身就不好加工。
圆柱导轨让你掏这么大一个孔。强度就降低了,长时间受冲击有可能会断裂。
再说了,你的小车这么重,弹簧钢珠的弹力根本挡不住车的运动。
我不知道给你支招用弹簧钢珠的同行具体是什么做法,但肯定不是这样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啊,最好就只直接加在轨道上,但不知道怎么加,既能不妨碍小车推进去,还能在小车推到底的时候防止小车 ...

为什么要加在轨道上?加在车上,车轮上不行吗?

网友:
机场专用手推车,推时握手柄刹车就松了,停推松手就刹车

网友:
轨道上装一个棘齿就可,反正你退出时会介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样吗,挺小一玩意儿。因为我这导轨是φ18mm的、选的是M10x16的。

波珠螺丝不是顶轮子下面滚动面,是顶在两侧边,各做一块可调的L型限位板和台面固定,在L型板上开孔固定波珠螺丝止回,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

网友(点评):
嗯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
用带刹车装置的脚轮啊,这不都是标准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