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压力表下面要打个弯?

楼主(2024-01-02):
设备及管道制作完成后,往往需要强度及泄漏试验。试压时就要用到压力表,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压力表与设备、管道之间的连接件是弯曲的。为什么压力表下面的管道要打个弯呢?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该弯管的名称及作用。

压力表下面的弯管叫压力表缓冲管,施工人员习惯性的叫压力表管弯。

它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环形弯,另一种是U形弯。

后一个名字更加的直观、贴切。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设计,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它是一种符合理工学的设计,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压力表,防止其因压力过高而被破坏,另一方面则是确保压力表测量值的准确性。

据了解,在国外与这个压力表弯管原理相同的是泄压孔,借助这些简易的设计,可以实现更好的保护压力表,保证压力表可以正常的工作。压力缓冲管,顾名思义就是可以缓冲压力。在管道运输中的物质可以是液体,也可以是气体,而这两种物质都是具有流体压力的。当管道中的介质压力过大或者说运输的物质出现压力的波动幅度较大时,倘若没有这个压力缓冲管,就会直接作用在压力表上。

波动轻微时,只是让压力表的读数出现偏差,使示数不准确;严重时,则直接损坏压力表,为后续的工作带来维修和更换的麻烦。压力表一般都是用于各种生产制造工业中,比如说热水暖气的供应系统、石油管道运输、热力管网、汽车维修等各方面,可以看出来它的运用还是十分广泛的。倘若压力表故障,就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和安全隐患。

而压力表管弯起到的作用,就是可以为压力表保驾护航,防止一些可控因素对其造成破坏,可以说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了。

网友:
哪里是这个用处,误传而已。这是积液管,防止高温直接传导破坏压力表和变送器的

网友:
抗震,不努力原理

网友:
现在都用耐震压力表了

网友:
2楼说的对的,就是防高温,表现在都耐震的

网友(2024-07-10):
之前做的水冷设备加了表弯,90°表弯加普通压力表放在水泵出水口位置,或者水平管上直接用耐震压力表,至于楼主说的防止超压破坏或者测量准确性的说法,没听说过。耐震还有降低测量仪器处介质温度有效果。或者楼主说的超压是指瞬时超压,可能能起到保护效果,但是想不到啥符合的工况。

网友(点评):
一般工况的压力表损坏,也不至于很严重后果,很多设备也有压力变送器,取电信号做压力检测报警,机械仪表就光看个数,作用也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