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步进电机和五相步进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1-02):
步进电机主要根据相数来进行分类,其中二相和五相步进电机是目前市场上广泛采用的。

二相步进电机每转最大可细分为400等分,而五相步进电机则可以细分为1000等分。因此,五相步进电机在控制精度、加减速时间、动态惯性等方面的表现较佳。

五相步进电机具有更高的细分能力,可以提供更高的精度和更快的加减速时间。此外,由于五相步进电机的相数较多,其力矩波动也较小,动态惯性较低,能够实现更平滑的运动。这些优点使得五相步进电机在需要高精度控制和高性能的应用中具有更大的优势。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一般为3.6度和1.8度,而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一般为0.72度和0.36度。这些步距角指的是电机每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步距角越小,电机的控制精度就越高。

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由旋转编码器保证。以松下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为例,其脉冲当量取决于编码器的类型和内部处理技术。对于带标准2500线编码器的电机,脉冲当量为0.036度;而对于带17bit编码器的电机,脉冲当量则更小,为0.002746度/脉冲。这些数据反映了交流伺服电机在控制精度和性能方面的高效性。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容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这是由于其工作原理所导致的。这种振动现象会对其正常运转产生不利影响。为了克服这种低频振动现象,通常会采用阻尼技术。在电机上添加阻尼器是一种常见的方法,通过阻尼器的减震作用来降低电机的振动。另外,驱动器上也可以采用细分技术,通过更精细的控制脉冲来平衡电机的振动。

相比之下,交流伺服电机在运转时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这得益于交流伺服系统所具有的共振抑制功能,该功能可以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以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进行调整和优化。

总的来说,两相步进电机和五相步进电机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以下方面:

控制精度:

两相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一般为3.6°、1.8°,而五相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一般为0.72°、0.36°。因此,五相步进电机的控制精度更高,可以表现出更出色的性能。

振动性:

两相步进电机在低速时可能会产生共振,而五相步进电机则没有显著的共振点,因此五相步进电机的振动性较低。

速度和转矩特性:

五相步进电机的速度较高,同时具有高转矩特性,而两相步进电机则在这方面表现相对较差。

细分能力:

五相步进电机具有更高的细分能力,每转最大可细分为1000等分,而两相步进电机最大可细分为400等分。因此,五相步进电机在需要高精度控制的应用中具有更大的优势。

在选择电机时,需要根据应用需求来决定使用哪种类型的电机。对于需要高精度控制的应用,如精密加工、机器人等,高性能的步进电机或交流伺服电机是不错的选择。而对于一些要求不高的应用,如门窗、家用电器等,普通的步进电机即可满足需求。总之,选择合适的电机类型能够提高整个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
你的资料哪找到的,

网友A:
开环控制的优势是伺服无法达到的

网友:
高精度场合,五相步进电机由于伺服电机

网友B:
我这有供应商给的伺服电机样本,怎么判别其精度?又怎么与步进电机对比?

网友(点评):
常规伺服电机精度主要取决于编码器精度(非分辨率)),手册不会写精度这个指标;步进电机精度≈0.1倍步距角

网友(点评):
感谢!就是说如果需要了解精度,需要与供应商做详细沟通,还得对方愿意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环控制的优势是伺服无法达到的

(⊙o⊙)‼️✨:;开环控制比闭环控制有什么优勢⁉️

网友(点评):
找东方电机,他们会告诉你,高端步进电机的价格比伺服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供应商给的伺服电机样本,怎么判别其精度?又怎么与步进电机对比?

(・⍛・) ☞✨:;所谓❝精度❞,看电机配合的编码噐及电控,程序决定的,
不仅仅是机械上的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所谓❝精度❞,看电机配合的编码噐及电控,程 ...

嗯,好像能想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好像能想明白

(๑•̀ㅂ•́)و✤:;步进电机是
先天靠电机线圈(机械)结构,
后期靠电控两者组合实现控制和精度,
基础制造上就决定步进电机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