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树脂块,外腔尺寸正确,内腔尺寸有误

楼主(2024-01-02):
如图所示,加工工况:先挖内腔加工完后,料盘旋转180°后加工外壁,最后切割两侧连接柱。实际情况出现壁薄的问题,但外形尺寸却一致,感到疑惑,不清楚是机床哪方面出现了问题。

网友A:
挖内腔时刀没对好

网友B:
工艺不对,应该先加工外壁,以外壁的一条边做基准,或者你加工完内壁,要选内壁的一条边做基准。现在就没看到你基准在哪

网友:
树脂这种材料有这么点偏差很正常的好吧

网友C:
对称度错0.01mm  壁厚会错0.02mm,要求那么严么?

按国标精密级别公差 你这也合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内腔时刀没对好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没二次对刀,是个小五轴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不对,应该先加工外壁,以外壁的一条边做基准,或者你加工完内壁,要选内壁的一条边做基准。现在就没看 ...

这个零件是在一个10mm圆盘料上挖出来的,一个NC代码走完的,先加工外壁再加工内腔更容易变形,零件的厚度是8mm,实际加工工况是正面铣1mm,挖内腔,料盘旋转180°,翻门铣1mm,挖外形轮廓。基准这个可以设置偏置坐标的,我当然可以设置成加工出来一边壁厚是1mm,但另一边壁厚实际尺寸会更小,我想不通的是如果机床尺寸精度有问题,那10mm(Y轴方向)应该有误差才对,如果没问题,那我内腔尺寸应该是8mm才对(目前实际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称度错0.01mm  壁厚会错0.02mm,要求那么严么?

按国标精密级别公差 你这也合格啊

我这基本尺寸只有10mm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基本尺寸只有10mm啊

对啊 这个尺寸链 又不封闭,你基本尺寸是10,减去2边的壁厚,就能算出你的内腔不是基本尺寸啊。加工不是你认为那样你的你设计出多少尺寸就是多少尺寸,有种东西叫做公差。

网友:
很不错了。首先应该是先挖内孔,否则强度受不了。2丝的误差不错了,是不是测量误差啊!或者是表面粗糙,灰尘毛刺啥的,两丝的误差已经很好了,毕竟是塑料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 这个尺寸链 又不封闭,你基本尺寸是10,减去2边的壁厚,就能算出你的内腔不是基本尺寸啊。加工不是 ...

我这基本尺寸这么小,按现在的误差公差等级都跑到IT8了,现在要分析出机器到底哪个地方有问题导致了这个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基本尺寸这么小,按现在的误差公差等级都跑到IT8了,现在要分析出机器到底哪个地方有问题导致了这个 ...

拿塑料件去判断机器是否故障导致尺寸偏差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至少要用热变形系数小的材料吧,有些塑料0度跟常温尺寸都能差这2丝了,2丝的差距说实话对量具、测量方式、测量人都有严格要求吧,至少不是一般工程师一把游标卡尺可以下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