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片(陶瓷片)插入式上料 方式有哪些

楼主(2024-01-02):
要将圆形薄片(陶瓷片)插入篮子中,本意是篮子带角度固定,薄片吸附后,夹爪二次推入篮子,再靠薄片自重后吹气划入篮子末端,但是个人觉得不可行,(每个篮子槽穴要放满)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解决

篮子

篮子

网友A:
晶圆机械手wafer robot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插到位,吹进去陶瓷那么脆不会碰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插到位,吹进去陶瓷那么脆不会碰伤吗?

间隙太小了 用什么来抓取薄片插入呢 而且每次插入位置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圆机械手wafer robot

陶瓷片直径很小 参考一元硬币

楼主:
薄片直径30mm左右

网友:
前司做过硅片的分片插片机,但那个是在水下的,利用水流将硅片分开,然后用平带把硅片送进花篮

网友:
皮带送进去

网友C:
不都是现成的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都是现成的东西吗?

哥哥 展开说说

网友:
光伏硅片插片机吸盘厚度可以做到2mm,然后你几十个吸盘
叠起来,上图PE插片机 吸盘

网友:
这个加工也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圆机械手wafer robot

晶圆机械手我一直没搞明白结构,我看很薄的一个偏偏插进去就把可以把圆盘吸出来,要说是伯努利的那种吧,我看有的又没有做外径限制,高速跑的时候会不会导致位置变化啊

网友:
图片是国内客户现场,用的是进口设备。
多层晶圆同时抓取,吸盘是特殊的侧面开口,管路4mm,层与层之间有间隙,可以直接插入后再靠近物料,然后真空吸附。

如果要求特殊,层与层间隙更小,建议用晶圆抓手。
如果空间足够,那自己照着图例做一个真空吸头就可以,还可以参考等间距可调机构,直接买现成模块搭建需要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