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会无响应,该怎么设置一下?

楼主(2024-01-02):
为啥会无响应,该怎么设置一下?

楼主:
能跑14%,就不动了

网友(点评):
内存可用,还出现卡顿,就是硬件问题了,跟不上。

网友A:
C盘空间够不?显卡和电源模式设置了吗?最近更新驱动了?驱动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盘空间够不?显卡和电源模式设置了吗?最近更新驱动了?驱动不匹配

C盘空间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跑14%,就不动了

是哪里不对呢?

网友B:
系统重装一下会有奇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C盘空间应该够了

C才100G,太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跑14%,就不动了

看看系统配置,显卡等

网友:
sw有时也这样,尺寸冲突,就容易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重装一下会有奇迹。

你别坑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