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钢珠机器,求更好思路

楼主(2024-01-02):
设计一个可以稳定出料150个直径为2.3mm钢珠机器,误差为2.3个,主要为150个钢珠的容器
目前思路:
1.设计一个容积相符的盖子,倒满后抹平
2.设计一个150*2.3长的管子,不过入料口容易堵料
有没有更好的思路?

网友:
(・⍛・) ☞✨:;什么叫‘稳定’⁉️
什么叫‘出料’❓

网友:
称重也可吧

网友:
盲猜lz只想机械解决方案

网友(点评):
便宜实用

网友A:
2.设计一个150*2.3长的管子,不过入料口容易堵料

内径加大,长度缩短,不就解决了吗

楼主:
往自动化方面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设计一个150*2.3长的管子,不过入料口容易堵料

内径加大,长度缩短,不就解决了吗

一堆料导进去还是会堵,除非加震动器或者搅拌

网友B:
参考轴承合套的球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轴承合套的球瓶,

好的谢谢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
瞎出主意哈,做一个有150个凹坑的模板,从钢珠堆里盛一下,表面多余的钢珠刮掉,剩下模板上的就是150个钢珠,倒到出料口即可。

网友(点评):
钢珠排列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好,不信可以试试

网友:
TRAY盘一样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往自动化方面的哈

称重实现自动化很多年了,也容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称重实现自动化很多年了,也容易点

好谢谢我了解一下

网友:
你这霰弹枪,枪管子有点长啊

网友:
螺杆转150圈

楼主:
打算用方案一   经济一点   误差大点就大点吧

网友D:
150*2.3也不是很长,试一试用宽度2.3mmV槽顶板取料。如果对取料数量要求比较严,可以做成带斜度的,然后在最高处加传感器检查一下是否满料,斜度不要太大,稍微一点高度差就行了。

补充内容 (2024-1-4 10:24):
薄板取料可能无法一次取满150pcs,在薄板取料的外侧再增加一个轨道,每次薄板顶升到最高处钢球自动流入轨道,在轨道计数就可以达成数量准确。那么这个薄板就可以不用设计的太长,一次取90pcs,两次可以取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2.设计一个150*2.3长的管子,不过入料口容易堵料

内径加大,长度缩短,不就解决了吗

入料口加上振动,中间还要加两个阀,两阀之间刚好可以存放150颗钢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入料口加上振动,中间还要加两个阀,两阀之间刚好可以存放150颗钢球

是这个思路,后面估算一下成本哪个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2.3也不是很长,试一试用宽度2.3mmV槽顶板取料。如果对取料数量要求比较严,可以做成带斜度的,然后在 ...

好谢谢  我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