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看看这个金箍棒的配合给多少,工艺怎么做?

楼主(2024-01-02):
用过的朋友知道这个是什么,现实中角度没有这么大,10°左右。

中间的金箍棒长度560,两端外径55,中段不重要。金箍棒我想用40Cr,淬火后磨。金箍棒在两个铸件孔中做相对转动,但使用时固定无转速,要求稳定无偏移。

请教,两个铸件4个孔怎么干出来,金箍棒与4个孔的配合公差给多少好,我猜是H7/M6,请专家给个合理的说法,感谢!

网友:
怎么安装?

网友A:
如果是转轴的话,用阻尼铰链不好吗

网友B: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吧

网友C:
做个简易的轴套吧,我们一般做两个特氟龙轴套整进去,或者去MISUMI选无油衬套,直接干接触,摩擦,圆度,各种公差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吧

没有轴套,没有润滑,就是轴孔配合,560的长度,孔可以镗,但公差是多少难得确定。这里需要注意孔是两端装配的需要统一成型。你选的对于我的现实情况是合理的,因为单孔单轴我看应该是H7/h6,根据长度变化,扩大选择的话是H7/g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转轴的话,用阻尼铰链不好吗

有适合重型设备的阻尼铰链吗?

楼主:
就是人工安装,油润,推

网友(点评):
H7/m6是过度配合了吧,你保证能推的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简易的轴套吧,我们一般做两个特氟龙轴套整进去,或者去MISUMI选无油衬套,直接干接触,摩擦,圆度,各 ...

这个是给客户做改型升级,不想变化太大。

网友D:
这么大的尺寸,如果加工精度不好,要放大一些,一般就是H7g6,Gcr15也可以,硬度可以更高

网友E:
铸件的4个孔用卧式加工中心,你还要考虑同轴度,你H7/g6的公差,才多少间隙?孔0/+0.02  轴-0.01/-0.03,这样的公差好保证,工人也能用内径千分表量出来,孔的话0.02的公差带,用镗刀保证也是没有压力的。

有一个前体是你这个重型铰链机构,你这要是坏了,要不换轴,要不换你整个铸件,成本太大,可以弄一个自润滑铜套放里面,好维修。
要不 你40cr,你表面高频淬火,然后再磨,硬度怎么也55了吧。你铸件肯定没有这个硬啊,大概率磨损的是你那个铸件,

网友(点评):
同意这位老哥的建议,最好加一个铜套,油脂润滑,磨也是磨铜套,到时候换铜套就行了。

网友(点评):
高搜,看来不仅需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铸件的4个孔用卧式加工中心,你还要考虑同轴度,你H7/g6的公差,才多少间隙?孔0/+0.02  轴-0.01/-0.03,这 ...

老哥在理

网友F:
用过的朋友知道这个是什么??

导弹发射井盖?

网友(点评):
导弹发向狗日本的嘛,我就只看看大哥们的交流,才疏学浅 插不上话

网友G:
配合:        H7/m6
最大间隙:        0.019
最大干涉:        0.03
配合偏差:        0.049
根据你这个配合,我觉得推不动,要用大榔头敲,而且一端必须要有设计成导向端才能进入第二三四孔,不知道你这个行业特点,根据图片但是看结构两个铸件应该一个固定,另外一个活动,孔径应该一个间隙配合,一个过渡配合。未防止轴向窜动,铸件之间用碟簧或者波形簧预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尺寸,如果加工精度不好,要放大一些,一般就是H7g6,Gcr15也可以,硬度可以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铸件的4个孔用卧式加工中心,你还要考虑同轴度,你H7/g6的公差,才多少间隙?孔0/+0.02  轴-0.01/-0.03,这 ...

孔不知道坐标镗能不能行,车间没这么大的加工中心。轴是要硬些,回头回一下火,不能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过的朋友知道这个是什么??

导弹发射井盖?

你猜

楼主:
引用 网友G:
配合:        H7/m6
最大间隙:        0.019
最大干涉:        0.03

我想在终端变细的开始位置加卡簧,可一边加一个不太好安装。这个轴是原机带的,重做是不太可能了。
你说的对H7/m6不现实,暂时想H7/h7,或者再扩大一级。不能再大了,精度是第一标准。

网友H:
不知道工况有什么特殊的,不改变基本机构,就按照一般要求
采用镀铬轴,材质45或40Cr,通长公差按照g6或h6
孔:固定件采用过渡配合,活动件采用间隙配合
如果高温,或者要求不高,可采用简单的铰链

网友(点评):
在其中一对孔上增加顶丝孔,防止轴窜出

网友I:
轴45#调质足于,需要铜套带润滑槽。拆卸维护方便,不容易抱死锈死。公差配合铜套与孔H7/m6, 轴与铜套配合H8/h8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轴45#调质足于,需要铜套带润滑槽。拆卸维护方便,不容易抱死锈死。公差配合铜套与孔H7/m6, 轴与铜套配合H ...

不润滑,客户的旧设备,我们翻新升级而已,不会重新再增加成本。
但你的方案没问题,是个好办法,但我的实际工况是这个轴基本没有相对动作,偶尔动一下,一天动不到10次,甚至就1-2次,保证精度(也就是没有震动,没有窜动)为准。

网友:
不要铜套也可以,这个轴穿过孔的件有什么定位要求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工况有什么特殊的,不改变基本机构,就按照一般要求
采用镀铬轴,材质45或40Cr,通长公差按照g6或h6 ...

材质和配合都OK,镀铬的确是优选,但这次不用,不想修了;公差略紧,固定孔用可以了。顶丝不用,将来可能维修会变复杂。

网友I:
这个上面应该是要安装什么部件的,需要调整角度位置,这个位置精度要求高不高。高的话必须要铜套。若无定位要求,后者不高。不用铜套。搞个间隙配合也能实现转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上面应该是要安装什么部件的,需要调整角度位置,这个位置精度要求高不高。高的话必须要铜套。若无定位 ...

磨床的操作台,精度第一。我意愿偏间隙配合,看轴没有轴向固定,我也觉得至少是间隙配合,但取出时并不紧,说明了你说的小一点的间隙应该可以。

网友:
磨床操作台定位要求高哦,铜套必须用,铜套和孔要过盈配合,轴与铜套小间隙配合,轴的热处理很关键,两端同轴度,要求很高。使用过程中轴的尺寸稳定性是优先要保证的。

网友(点评):
操作台,不转动,只调角度,如果转动进给机构,轴转速高甚至要做动平衡,但这个不转,就是要它能起到转轴的作用,不振、不窜动就可以了,当然最好的公差就是间隙配合,但我真的不知道该选哪个,有点苦恼。

网友J:
你给个滑动轴承也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给个滑动轴承也好啊。。。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产品,考虑给个铜套的,现在就这样了
真正的早鸟!

网友K:
这玩意起码得0.05以上的间隙才能安装,否则这几个孔根本就装不进去

网友:
钢与钢配合,若无特殊需求,最好是间隙配合,推荐G7/h6,转轴的话,某宝上有专门卖硬轴的,硬度HRC62,材质45钢和GCr15都有。这四个孔加工需要保证相对同轴度,最好是配合在一起用四轴镗床进行加工,一步到位,不要分开加工。

网友:
加工的话镗床应该能保证同轴度,配合不加自润滑铜套的话我觉得孔内可以划油槽吧,怎么也不能让它干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个简易的轴套吧,我们一般做两个特氟龙轴套整进去,或者去MISUMI选无油衬套,直接干接触,摩擦,圆度,各 ...

NIU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玩意起码得0.05以上的间隙才能安装,否则这几个孔根本就装不进去

ERP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玩意起码得0.05以上的间隙才能安装,否则这几个孔根本就装不进去

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玩意起码得0.05以上的间隙才能安装,否则这几个孔根本就装不进去

DADA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玩意起码得0.05以上的间隙才能安装,否则这几个孔根本就装不进去

网友:
改成基孔制,轴分两端

网友L:
看图是两头大中间小的 ,既然中间轴径不重要,为啥还留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图是两头大中间小的 ,既然中间轴径不重要,为啥还留台阶?

空刀,方便加工,有利于保证两边形位关系,同时也利于装配。

网友:
淘宝上直接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简易的轴套吧,我们一般做两个特氟龙轴套整进去,或者去MISUMI选无油衬套,直接干接触,摩擦,圆度,各 ...

去米思米看了,正好只到50,没有更大的法兰无油轴承
我直接按他无肩型取他公差就好。

网友(点评):
看公差级别吧 F7我记得有大的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之所以找这个相关参数就是担心这个公差影响精度,想先适当调小看看

网友:
配合做的紧了,后期拆装是个大问题,你装的时候咋装,热装,冷装,硬砸?销子上打孔,接触位置留一下油道;孔直接镗就行了,这种结构没得问题

网友:
我觉得可以考虑最终的使用要求,如果盖子盖住的要求差个0.1也没问题,孔轴的配合间隙就可以选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工况有什么特殊的,不改变基本机构,就按照一般要求
采用镀铬轴,材质45或40Cr,通长公差按照g6或h6 ...

根据过盈自己算一下。然后如果非标准形状的话根据经验调整一下,然后试验验证

这种计算很简单,或者可以仿真模拟一下。

国际上好一点点机械设计的书上会有这些东西。这些一个过盈设计多大的计算和理论逻辑是机械设计最最最最最最最常见和普通的基本功

控制不好的话可以给倒角防止滑脱装配不好按照可以加热外套或者冷冻内管

网友M:
留余量,配合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M:
留余量,配合装配

这就比较深了。留加工余量吗?开始孔给的小一点,然后扩,这样的话是不是会造成二次加工误差。
多留余量吗?如果大了不好恢复。

网友:
可以加液压胀套,金箍棒外径55h7,铸件内孔67H7,液压胀套松开时是间隙配合,金箍棒可自由活动,液压胀套锁紧后,胀套内外壁变形膨胀锁紧金箍棒与铸件孔,需复核扭矩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