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数控精雕加工厂商

楼主(2024-01-02):
大家好 ,我公司有一批夹具需加工 ,夹具是以前就做好了,材质是304的,现使用中时想在两面增加倒角,见图,所以想找数控精雕加工厂商来完成,或者其它方式也行,只要有倒角即可 .请问若用数控精雕加工的话一个产品(两面两孔总共是4个倒角) 大约多少钱一个,数量:第一批4000个.在江西赣州附近更好  谢谢

楼主:
补充下:4个尖角可以是R1的圆角

网友:
不错,顶一个,合适的报价咯

网友:
联系我吧13066937362,在东莞,报价1.2一个,

网友(点评):
尹总,把小数点去了,不然真的要倒闭。

网友(点评):
双面倒角这么便宜的吗,而且倒角是1*4的长条

网友A:
你这加工费用还不如从新切割,整板整平再切割倒角一下出来再电火花达到你要求的粗糙度,你可以百度联系几家对比下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加工费用还不如从新切割,整板整平再切割倒角一下出来再电火花达到你要求的粗糙度,你可以百度联系几家 ...

这玩意材料0.3左右,线割 费1.2,倒角加工1.2,估计2.7一件,可以加工得很漂亮,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