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转换成通用3d格式,怎么把零件名称一键修改?

楼主(2024-01-02):
solidworks转换成通用3d格式,怎么把零件名称一键修改?或者在装配体里一键改名字(所有零件)谢谢!

网友:
用今日制造批量改名字,先改名再转格式。或者说打包的时候加个前缀或者后缀,然后再转格式

网友A:
凯元插件可以批量修改

网友:
文件,另存为,这个时候选择添加前缀或者后缀。完全改名 找插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凯元插件可以批量修改

这个只是零件改名,如果已出了工程图,图框里的名字还是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