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回转台旋转角度的精确控制到1秒内?

楼主(2024-01-02):
我有需求做一个精度高的回转台,控制精度1秒以内。负载在1kg内,旋转速度没有要求。市面上的感觉都不合适:

1、普通的回转台,普遍旋转平台,定位精度30秒,重复定位精度5秒左右;再加上驱动电机的误差,精度可能还要降低;
2、DD马达的定位精度±30秒,重复定位精度1秒。如果想缩小定位精度,该怎么办?
3、还有一种,类似序号1的回转台,使用一组涡轮蜗杆驱动,在涡轮侧安装高精度编码器。这个成本比较高,涡轮侧安装高精度编码器的精度要求也高,需要做一根高精度主轴才行。

想请教,还有其他方法实现这个控制精度吗?是不是只有序号3这种方法才可行?这个方法更经济?

有没有一种可能,用两套编码器组装一起插补检测,提高控制精度?

网友A:
暂时不知道 旋转直径多大

没有速度要求 可以采用精密机械式的定位

网友B:
1秒(″) = 0.00028度(°),这么换算是对的吧?
你确定你要控制到这个精度?
你在做上海微电子的项目?

做出来了,楼主可以直接进中科院做个院士了......论坛为楼主感到荣幸

网友:
具体参数我忘了,以前做过高精度的转台。首先选用高精度光栅尺,光栅尺安装直径要能达到1″的角度分辨率。选用步距角尽量小的电机,加上大减速比减速机,细分控制。按这方式你计算下看可不可行

网友C:
回转精度一秒怎么能检测出来呢

网友(点评):
光电自准直仪

网友D:
上次有个做芯片的叫我搞个±3秒的,我考虑了好久放弃了,干不了

网友(点评):
可以找我们做

网友:
网上随便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转精度一秒怎么能检测出来呢

通过测距,用勾股定理算出来

网友E:
(๑•̀ㅂ•́)و✤:;用蜗轮蜗杆配合旋转变压器试试

网友:
先码,坐等大佬解答

网友:
这个看你直径多大,直径大的采用外测驱动,直径小那就高精尖难搞

网友:
预算多少?用在什么行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不知道 旋转直径多大

没有速度要求 可以采用精密机械式的定位

旋径120这样,精密机械我考虑的是也有制造误差。

网友(点评):
人家数控转台 可以考虑一下。直径240 定位精度0.01mm,你自己折算一下 角度误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秒(″) = 0.00028度(°),这么换算是对的吧?
你确定你要控制到这个精度?
你在做上海微电子的项目?

也没那么夸张吧,上海微电子的项目才这个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有个做芯片的叫我搞个±3秒的,我考虑了好久放弃了,干不了

有啥思路?

楼主:
非常感谢您,谢谢您了。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๑•̀ㅂ•́)و✤:;用蜗轮蜗杆配合旋转变压器试试

谢谢您提供建议。

网友(点评):
(•̀ᴗ•́)و ̑̑:什么行业设备这么要求❓

楼主:
用户等级低,没法点评。

@东北制造,我自己用,用来调试一个产品。不是半导体方面的。

楼主:
用户等级低,没法直接点评。

@pengzhiping,240误差0.01,误差18秒。在100左右直径上,误差0.004,我觉得误差还是大了些。

网友:
外圈贴精密磁栅条或者定制个大的磁栅环,分辨率0.5u

网友:
理想的可能还得是DD马达,找一下更牛逼的供应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转精度一秒怎么能检测出来呢

这是灵魂拷问得先有检测能力才具有提供能要求的实际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户等级低,没法直接点评。

@pengzhiping,240误差0.01,误差18秒。在100左右直径上,误差0.004,我觉 ...

100左右直径,线性误差0.001㎜行不行,我有这方面圆环编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那么夸张吧,上海微电子的项目才这个精度吗?

楼主威武厉害啊!
这个精度用”才”这个精度!
由衷的佩服!

网友:
伺服电机闭环控制不就可以了?

网友:
气浮轴承+力矩电机+角度编码器,达到1秒的定位精度对环境也有要求

网友:
这个精度太高了啊!用DD马达也得配光栅检测,目前再做五轴头,选用一流的海德汉光栅编码器,精度1.5秒,再加上安装误差,精度也就在两三秒之间。机械结构端齿盘,定位精度也就在2.5秒左右。

网友:
关于第三种你说的高成本的方案,按你现在的思路是行不通的。蜗轮蜗杆副有背隙的,反转的时候误差无法避免。我拆过意大利的机械式五轴头,有一套消除蜗轮蜗杆副背隙的结构,这个必须有,只有高精度的光栅是不行的。

网友:
接触最高精度是0.5角秒,我司用的最高绝对精度是±1角秒,精度越高,价格越贵

网友:
DD马达+光栅尺,勉强能达到。还要控制好环境温度湿度和振动。

网友:
NXB系列气浮转台采用直驱马达驱动,具备一贯的高角精确度,达到±1角秒,端跳不高于0.5um

气浮转台由于没有滚动体,彻底消除振动,因此可令工件表面质量更好,运动时无噪音,此外它还因为动定子没有直接接触,因此永不磨损,理论上可以达到无限寿命,从而令机床品质可长期保持。

气浮转台为低速无摩擦阻力,因此无爬行(粘滑现象),因而可实现精确定位,可实现极微小步长运动以及极缓慢的运动。

此外由于无需冷却液,现场更加清洁,无须配备液压装置。

网友:
这个是实验室标定设备吧,做成了可以讲一讲思路,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使用读数头

网友:
读数头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20μm/m

网友:
具体工况,安装空间,转台直径,响应速度,固定角度停止还是随机角度停止,有这些才可以谈后面的精度

网友:
这个精度可以考虑选用气浮转台了。搜一下北京瑞邦精控科技有限公司的QFR系列和NOTE系列转台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转精度一秒怎么能检测出来呢

准直仪测量或者用角度测量装置+激光干涉仪进行测量

网友:
这个要圆光栅+力矩电机,惯性测试转台一般是这么搞的。

网友(2024-11-24):
这个精度我们可以实现

网友(2025-02-27):
引用 网友B:
1秒(″) = 0.00028度(°),这么换算是对的吧?
你确定你要控制到这个精度?
你在做上海微电子的项目?

哈哈,那我是不是可以评院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秒(″) = 0.00028度(°),这么换算是对的吧?
你确定你要控制到这个精度?
你在做上海微电子的项目?

别说做出来,检测出来已经非常牛逼了

网友F:
负载就1kg,这有何难,用伺服电机直接带着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负载就1kg,这有何难,用伺服电机直接带着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伺服电机停止时有细微摆动,换算到编码器已经是21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伺服电机停止时有细微摆动,换算到编码器已经是21位了

摆动摆动呗,最多摆动零点几秒钟就停止了,文中说了,不要求旋转速度,23位的编码器的伺服电机也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