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汽车的曲柄连杆机构,这次分析很彻底

楼主(2024-01-03):
机体组

机体组是发动机的主体骨架,是曲柄连杆机构、配气机构和发动机各系统主要零部件的装配基体。气缸盖用来封闭气缸顶部,并与活塞顶和气缸壁一起形成燃烧室。另外,气缸盖和机体内的水套、油道以及油底壳又分别是冷却系统和润滑系统的组成部分。

气缸体的结构形式

一般式气缸体:是指其下表面与发动机的曲轴轴线在同一平面上的气缸体。这种机体高度小、质量轻、加工方便,但与另外两种机体相比刚度较差。

龙门式气缸体:是指下表面下沉到曲轴轴线以下的气缸体,其下表面到曲轴轴线的距离称作龙门高度。这种气缸体刚度和强度较好,与油底壳之间的密封比较简单,但工艺性较差。

隧道式气缸体:是指主轴承孔不剖分的气缸体。它一般配有窄型滚动轴承,可以缩短气缸体长度,但必须采用滚动主轴承支承的组合式曲轴。隧道式气缸体的结构刚度更高,主轴承孔的同轴度好,但是由于大直径滚动轴承的圆周速度不能很大,而且滚动轴承价格较贵,因此限制了隧道式气缸体在高速发动机上的应用。

汽油机气缸盖基本构造

气缸盖的主要功用是密封气缸上部,与活塞顶部和气缸壁一起形成燃烧室,并承受气缸内的气体压力。气缸盖是发动机中最复杂的单体零件之一。气缸盖上有进、排气门座及气门导管孔和进、排气通道等。汽油机的气缸盖还设有火花塞座孔,柴油机则设有安装喷油器的座孔。

油底壳

油底壳的主要功用是储存机油并封闭曲轴箱。油底壳受力很小,一般采用薄钢板冲压而成。油底壳形状由发动机的总体布置和机油的容量决定。为了增强油底壳内机油的散热效果,有些发动机还采用了铝合金铸造的油底壳,在油底壳的底部还铸有相应的散热肋片和稳油挡板。

活塞连杆组与曲轴飞轮组

活塞通过连杆与曲轴主轴颈相连,在做功行程中活塞驱动曲轴旋转并对外输出动力,它们是发动机最主要的运动机件,也是将直线往复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的机件。

活塞连杆组

活塞连杆组的功用是将活塞的往复运动转换为曲轴的旋转运动,同时将作用在活塞顶部的燃烧压力转换为曲轴对外输出的转矩。它一般由活塞、活塞环、活塞销、连杆和轴瓦等机件组成。

活 塞

活塞的主要作用是承受气缸中气体作用力,并将此力通过活塞销传给连杆,以推动曲轴旋转。它的结构分为顶部、头部和裙部。活塞顶部与气缸盖、气缸壁共同组成燃烧室,头部用来安装活塞环,裙部主要用作运动导向。

为了解决高转速发动机上活塞的机械负荷与热负荷大幅增加的问题,防止活塞头部温度过高,避免第一道环槽快速磨损,很多铝合金活塞在第一道环槽处镶有奥氏体铸铁耐热护圈。很多发动机还在其活塞头部设计有特定形状的机油振荡冷却通道,以实现机油内部冷却,从而降低活塞的热变形,延长活塞使用寿命。直喷汽油机活塞顶部为弧状的曲线形,喷油器对应的活塞凹坑的开口指向进气侧,火花塞布置在中间,空气进入气缸后形成逆滚流,将喷射的燃油和蒸发的燃油送到火花塞附近。在压缩行程中,逆滚流得到加强,以利于燃烧。

网友:
这活塞燃烧室太深了,恐怕只会有做功合、压缩、点火然后熄火

网友(2024-02-18):
上楼太搞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