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工艺

楼主(2024-01-03):
808*800密闭方管内部加十字筋板焊接工艺,12m长,哪位大牛指点一下

网友A:
先点焊再满焊

网友:
这要求不低 12米长 焊后会弯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点焊再满焊

内部的十字筋无法焊接,开工艺孔的话影响强度

网友:
如果你的筋板直线度能保证,可以考虑用焊接小车。不然就外部开孔塞焊吧。

网友(2024-03-06):
800*800的空间可以进人,可采用焊工在中间退步焊接,焊完一块筋板退一步再焊下一块。

网友(2024-05-28):
小菜了,人钻进去焊就是。这是我的亲身体验了,当年茶叶机械中有一种长滚筒直径才600mm,内面布6根导叶板,也是这样焊的。

网友:
焊后火焰校正吧,或者对称焊接最少2人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