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佬们求助,网带输送由多排向单列变速如何实现

楼主(2024-01-03):
如图所示,输送带上输送的是矩形板,前一条输送带上是一排多板的,第二条是单列输送带,速度比第一条快,因为是矩形的板想不出如何平滑地输送过来,请问各位大佬们有什么较简单的结构能实现吗

网友:
多大多重的板?在多排线上做个往复机构带真空吸盘把多排变成一列,然后输送到单列线上。我以前做过这种线体的质检,就是要把两排的东西变成一列,方便在后面的单列线上做称重质检

网友:
端部顶升,向左右平移的机构搞个丝杆

网友A:
摩擦轮做个变向的单元就好了吧

网友: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摩擦轮做个变向的单元就好了吧

这个想法不错。是不是要在前端做限位机构呢,要不并排的板子先后顺序怎么考虑

网友:
1。十字输送加两半独立传送可以解决;2.靠近双片出口位置做移动式也可实现;3.三轴机械手也可以实现;办法很多,看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