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旋转夹紧机构,夹紧和松开的原理请教大佬解释

楼主(2024-01-03):
这个旋转夹紧机构,夹紧和松开的原理请教大佬解释

夹紧原理求解释

夹紧原理求解释

网友A:
气缸夹紧,电机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夹紧,电机旋转

明白了 ,这个要是改成一个电机驱动旋转和夹紧难度大不大

网友(点评):
知识盲区,无能为力

网友(点评):
一个动力要完成两个动作,考虑凸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夹紧,电机旋转

111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这个要是改成一个电机驱动旋转和夹紧难度大不大

牛B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这个要是改成一个电机驱动旋转和夹紧难度大不大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夹紧,电机旋转

制作工艺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夹紧,电机旋转

气缸夹紧结构

网友B:
这个是半成品吧。立起来的那个齿轮后面用什么型号的轴承?那么薄的地方。

网友(点评):
这种一般都不会考虑实际应用,怎么高大上怎么来

网友C:
能不能讲讲这家伙怎么工作的

网友:
气管怎么走

楼主:
气管接上面呢个灰色的小块

网友:
这是啥意思?什么制作工艺流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这个要是改成一个电机驱动旋转和夹紧难度大不大

想用在什么设备上面

网友D:
不明觉厉啊,锥齿轮之间的位置不是固定的吗,怎么夹紧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讲讲这家伙怎么工作的

你想知道气缸夹紧吧,图上看不出去,可以猜一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觉厉啊,锥齿轮之间的位置不是固定的吗,怎么夹紧啊

两个孔那个,应该是一个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想知道气缸夹紧吧,图上看不出去,可以猜一猜

没这功力

网友F:
买个旋转电爪不香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买个旋转电爪不香么

旋转电爪比较贵哦

网友G:
我个人觉得这不行  不是好设计  懂的说一下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个人觉得这不行  不是好设计  懂的说一下优点

上面呢个并不难  两个动作两个驱动完成,不需要复合联动,夹紧用气驱动 旋转用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旋转电爪比较贵哦

要考虑稳定性和制造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呢个并不难  两个动作两个驱动完成,不需要复合联动,夹紧用气驱动 旋转用电机

放点气缸夹紧的细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个人觉得这不行  不是好设计  懂的说一下优点

两个字,会卡,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讲讲这家伙怎么工作的

你看到有卡槽,那么就是气缸推动锥形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这个要是改成一个电机驱动旋转和夹紧难度大不大

@Dreaming___snai 凸轮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这个要是改成一个电机驱动旋转和夹紧难度大不大

lz用来夹什么?应该有更好的方案吧

网友:
至少2个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半成品吧。立起来的那个齿轮后面用什么型号的轴承?那么薄的地方。

就是一个示意图,不是实际装配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看到有卡槽,那么就是气缸推动锥形面。

说来惭愧,我是没看懂它哪是工作面(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来惭愧,我是没看懂它哪是工作面(区)

下面的三爪

网友C:
哦 ,是不是复杂,搞个2:1/4:1的自锁减速机构是不是会更稳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哦 ,是不是复杂,搞个2:1/4:1的自锁减速机构是不是会更稳定?

大佬啥意思,没看懂?旋转到位,保持相位,所以需要自锁?

网友:
是的,用带减速比机构会增加精度,同样也有自锁,而且可以节省轴向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佬啥意思,没看懂?旋转到位,保持相位,所以需要自锁?

是的,用带减速比机构会增加精度,同样也有自锁,而且可以节省轴向空间
请不要用“大佬”,在下承受不起

网友(点评):
有机构图片吗,学习下,没机构概念

网友(点评):
对啊,搞个图说明下,一般都是用同步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呢个并不难  两个动作两个驱动完成,不需要复合联动,夹紧用气驱动 旋转用电机

lz可以对比一下旋转平行夹爪的内部结构。

网友I:
看不出来夹爪和气缸本体怎么解耦的(夹爪转动,气缸本体不转);
如果气缸本体跟着夹爪一起转动,那这个结构不能旋转超过360°(无法过气管),这个结构就毫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不出来夹爪和气缸本体怎么解耦的(夹爪转动,气缸本体不转);
如果气缸本体跟着夹爪一起转动,那这个结 ...

气缸+活塞杆肯定不转动。

网友J:
夹紧夹爪(四爪的吧)是固定在下方的壁内的两段式?气缸靠拉拽夹爪完成夹紧?那这个夹紧得力也不会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夹紧夹爪(四爪的吧)是固定在下方的壁内的两段式?气缸靠拉拽夹爪完成夹紧?那这个夹紧得力也不会大吧?

3爪?

网友:
如果只夹持一种产品,可以参考打刀缸原理,如果要夹持多种产品前面直接用个四抓气缸

网友K:
这款就是自己设计实际应用的,除了换密封圈没啥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这款就是自己设计实际应用的,除了换密封圈没啥问题

1个电机,2个气缸,分别啥作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E:
1个电机,2个气缸,分别啥作用?

前端四夹抓气缸物品夹紧物品动作,后面的伺服电机扭紧到位松开物品

网友:
引用 网友K:
前端四夹抓气缸物品夹紧物品动作,后面的伺服电机扭紧到位松开物品

怎么这么多气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