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记是什么阀的符号?

楼主(2024-01-03):
附件中的图片红色标记的是什么阀的符号?液压系统中,小白刚学液压系统。查了像截止阀

网友:
随便用个阀就好,这个阀的作用你看明白就知道它用什么阀来替代了。
对了,首先要看你的行业标准。

网友(点评):
一点不懂,就在那儿没话找话是吧

网友(点评):
是的,我只觉得那个阀是为了换阀用的,可能不同行业,把事情想简单了

网友(点评):
我看大家都说的是截止阀,我直白告诉你,如果压力不大我用个球阀有毛病吗?说话请文明,我是不是找话,都是在解决问题,回过头来看你,像是在找茬。

网友:
这个阀块在叉车上也常用,防止货叉在油管爆裂等故障时,货叉带着货物快速下落,防止事故发生的。你说的就是截止阀,主要作用就是当右边电磁换向阀坏了的时候可以打开让货叉顺利下放到地面。

网友(点评):
问你这个阀门叫什么名,不是问你它是干什么的。

网友(点评):
你是语文没过关还是没看啊,我都说了是截止阀,或者也可以叫球阀,就是个开关!

网友:
手动闸阀。

网友:
看着像手动截止阀

网友:
这个像是手动的截止阀具体不太清楚,液压与气压传动没学好

网友:
明确告诉你,那就是截止阀

网友:
手动截止阀,大多数是球阀。
有管式螺纹的,也有板式安装在阀板上的。

网友:
手动截止阀

网友(2024-04-02):
球阀或截止阀,像是手动卸荷用的,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网友:
高压球阀 旁路时手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