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模板急求请教

楼主(2024-01-03):
请教下各位大侠,solidworks工程图模版怎么设置,每次做项目零件生成工程图时自动带出零件名称,图号,材料,急求各位大侠,目前都是自己每出一个工程图改一下,急死了,最好能上传一下这种工程图模板设置的详细操作步骤,万分感谢

网友:
B站上搜有教程,材料比较好弄,名称和图号要求你有固定的格式规范才能区别

网友:
修改工程图模板,链接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怎么连接可否上个操作步骤看看

网友:
链接属性就行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S4y1Q7TQ/?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d71af6eb32533599d5261094d715ab99

网友:
正常的材料质量比例等等都直接可以设置,至于图号和名称好像有人分享过的,满足一点条件的零件名称命名就可以直接生成了,你找找看,把设置好的设定成模板,以后就直接用了

网友:
这个网上一找教程一堆,设置这个,已经不是多难的事了

网友:
我前段时间有做一份上传,你下载了根据自己需求稍加改动就可以用了

网友(点评):
在哪里 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我主题里有,你点进去可以找到。

网友:
可以搜一下王江平大佬的教程,讲的比较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