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气化火车和高铁只接触一根电线?

楼主(2024-01-03):
不知你注意没有,高铁的用电都是用一根电线,并不是和家庭用的电一样是两根电线。

都知道电器要工作必须有两根电线才行,这样才能够构成一个回路,电流才能够流通。

我们日常使用的电源一般为直流电、交流电两种类型,其中直流电由正极与负极两个电极,交流电由相线与零线组成。

交流与直流的区别

交流电还分为单相交流电与三相交流电的区别,其中单相交流电电压为220V,通常为居民家庭用电。三相交流电为380V,一般为商业、工业非居民用电。

但是,我们在乘坐火车或高铁时会发现,给电动机车供电的电源为一根电线,一根电线是如何让机车运行的呢?

下面进行解惑答疑:

机车上方电线一般由承载索、吊弦、接触导线三部分构成,其中承载索主要为提供拉力,为吊弦与接触导线提供固定作用。吊弦用于固定接触线水平、垂直度的作用,接触线只给机车提供电源裸导线。

高铁受电弓与接触线实景

受电弓:高铁都是用上面这幅图所示的东西来取电的,这个东西学名叫做“受电弓”,它是用来为火车提供电能的,就相当于我们家庭用的火线。

机车一般为高压直流电机,所提供的电源一般是25KV,机车通过上方受电弓,将接触导线正极引至机车内。

机车电源回路示意

与此同时,机车通过下方导轨,直流负极形成电源回路。

因此,实现了单线供电的运行。

机车顶部受电接线

通过供电方式我们发现,铁路铁轨是机车供电组成,且形成供电回路的一部分。

因此铁轨可能会存在电压或电流,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
铁轨就是另一根

网友:
把铁轨锯开,你就会发现还有一条在里面

网友:
所以不能在站台里打伞是有道理的

网友:
接触线,这么耐磨么
上次在车站看着个,然后就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