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做筒除了焊接还有什么好的连接方式?

楼主(2024-01-03):
请教各位大佬,想用0.2的硅钢片围成一个直径200mm的筒,除了焊接还有什么好的固定方式固定钢板(手上没电焊,焊接还要额外加工),钢板两侧打孔用螺母连接可行?

网友A:
当然可以,但是还是要看你的适用场合,一般是焊接,如果不考虑气密水密,当然可以用螺栓螺母,这么薄用铆钉也可以

网友B:
0.2厚用装订器都能订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但是还是要看你的适用场合,一般是焊接,如果不考虑气密水密,当然可以用螺栓螺母,这么薄用铆钉 ...

了解!做的是没盖没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厚用装订器都能订穿吧

噢!茅塞顿开!

网友C:
你是要做家里取暖用的烟囱吧,翻遍扣合,找几个老手艺,成本一下子降下来了

网友D:
有没有密封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密封要求啊

无,没盖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做家里取暖用的烟囱吧,翻遍扣合,找几个老手艺,成本一下子降下来了

不是做烟囱,是做屏蔽磁场的

网友(点评):
屏蔽磁场的?可考虑过外壳内部喷铜漆

网友:
那就铆钉联接

网友:
做变压器的?

网友E:
卷圆,打孔,拉铆。如果你法外,直接激光,卷圆,拉铆。

网友:
会做钣金的话就做咬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做烟囱,是做屏蔽磁场的

@hfbay 喷铜漆,有相关案例么?

网友F:
硅钢片可不软。。。。。小心断掉。

网友:
也可以用胶水

网友:
也可以考虑扣接

网友G:
0.2mm用双面胶粘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卷圆,打孔,拉铆。如果你法外,直接激光,卷圆,拉铆。

好的 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0.2mm用双面胶粘都可以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硅钢片可不软。。。。。小心断掉。

好的,我注意一下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锡焊接,,,,,

硅钢 还能锡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