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 转动惯量的计算求问

楼主(2024-01-03):
公式网上随便查,但运用就不会了。
比方说:  这个筛粉机主轴结合件,叶片作用就是推料,让粉在翻滚移动中从网板上掉落,大颗粒杂物 不会掉出去,从一端推出完事。  网板内径比叶片大10,  满载情况下,这个轴的所需转矩是多少, T=FR, ,  F的话 按满载物料重量乘9.8N/KG,。   满载物料重量310kg, 推料状态重量估计也就200KG不到,那么F就是2000N左右, T=2000N*R。。这个R应该取叶片的半径还是轴的半径。 。。。。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螺旋轴嘛,按叶片的啊,这么长的轴,就这么短的叶片吗?

网友(点评):
截图不合适,主要目的就是问问这个算法 啦

网友:
你的满载物料是怎么算的,取多少?这种不都是慢进快出的嘛,不然就会产生堆积,直接没法用。
你是瞬间喂入一袋料?让料缓慢喂入岂不美哉

网友(点评):
网板内径 与轴 填满粉料,有效体积乘密度,再乘个合理参数 0.5 0.6 0.7...。。实际使用过程顶多一半吧

网友(点评):
是最多一半?滤光之后再倒进去一袋?还是说怎么加料的?

网友:
垂直向上筛料么?可以参考丝杆扭矩计算
W = (T/R)*(2ΠR)= F * S ;(S是导程350)
T = F*S/2Π;
这个R可以消去,需要的扭矩大小和R无关;当然你需要考虑的其它因素,例如摩擦力,粉体是否会垂直向上运动这些。

网友(点评):
斜推 ,你讲的不错,有道理。按你这个算法,重量应该也只能算350的物料重量。 好

网友:
把3D画出来,附上材料,剩下的交给质量属性

网友(点评):
对啊,能交给电脑的,就别自已算,算错了就麻烦了。

网友(点评):
一张嘴就推给3D的,你也够坏的。楼主连基本概念都没有,三d能帮助他什么?

网友(点评):
啊啊啊,直接拿来用,和自己算出来 选的,意义不同啊。。况且 sw 公司已经禁用啦,哎,被他们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