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接线

楼主(2024-01-03):
需要电气大佬帮助一下,工厂有台UV光照设备 需要改造,需实现自动开关UV光照灯   (需求:脚踏开关按一下,UV光照灯亮,延时继电器开始计时,时间到UV光照灯灭)
希望大佬能帮忙提供一下接线图(草图),有什么办法能实现上述功能,谢谢!!!    延时继电器24V

网友:
工厂没一个懂一点点电的么?

网友:
电路简单!

网友:
(๑•̀ㅂ•́)و✧:;
拍摄一下电控柜箱❕❗

网友:
不会电不要乱玩,虽然很简单。

网友:
有没有靠谱一点的大神啊

网友A:
电路很简单呀!对于不懂电的还是不要搞,主要是你理解不了。时间继电器换到220v的还需要220v的接触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很简单呀!对于不懂电的还是不要搞,主要是你理解不了。时间继电器换到220v的还需要220v的接触器一个。 ...

接接线这种小活还是可以的,只要设备不冒烟,问题就不大

网友B:
这个Uv光照时间不是控制灯的开关时间,应该是用挡板遮蔽光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Uv光照时间不是控制灯的开关时间,应该是用挡板遮蔽光来实现

你这个太原始了

网友:
接在常闭触点上就行了。找个电工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接线这种小活还是可以的,只要设备不冒烟,问题就不大

电气元件已经都给你列出来了,自己接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