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需要过盐雾测试吗??

楼主(2024-01-03):
普通的625ZZ轴承需要过盐雾测试吗?如果要的话,需要过长时间的测试??

网友:
自己花钱做下,做到多少是多少。
有要求,客户应该提出来具体要求来,我们供应商出方案。

网友:
普通轴承不带表面处理的,肯定过不了

网友:
常规人工模拟的盐雾试验只要24小时吧

网友:
个人认为要参考客户要求和相关标准,以钢铁电镀锌标准ASTM B633为例子,规定了经过不同处理的镀锌件需要满足的最低盐雾测试时间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不是特殊工况没必要做

网友:
GB/T  12085.4-2022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4部分:盐雾
GB/T 12967.3-2022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膜及有机聚合物膜检测方法 第3部分:盐雾试验
GB/T 10125-2021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T 40340-2021复合材料与金属组合件 碳纤维增强聚合物基复合材料胶接或紧固件连接结构人工环境下的电偶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T 2423.18-2021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b:盐雾,交变(氯化钠溶液)
GB/T 9966.15-2021天然石材试验方法 第15部分:耐盐雾老化强度测定
GB/T 32065.10-2020海洋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第10部分:盐雾试验
GB/T 38924.8-2020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环境试验方法 第8部分:盐雾试验
GB/T 4937.13-2018半导体器件 机械和气候试验方法 第13部分:盐雾
GB/T 35858-2018硫化橡胶 盐雾老化试验方法
GB/T 12000-2017塑料 暴露于湿热、水喷雾和盐雾中影响的测定
GB/T 35464-2017合成石材试验方法 盐雾老化测试
GB/T 5170.8-2017环境试验设备检验方法 第8部分:盐雾试验设备
GB/T 31588.1-2015色漆和清漆 耐循环腐蚀环境的测定 第1部分:湿(盐雾)/干燥/湿气
GB/T 4797.6-2013环境条件分类 自然环境条件 尘、沙、盐雾
GB/T 10125-2012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T 10593.2-2012电工电子产品环境参数测量方法 第2部分:盐雾
GB/T 2423.18-2012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b:盐雾,交变(氯化钠溶液)
GB/T 28416-2012人工大气中的腐蚀试验 交替暴露在腐蚀性气体、中性盐雾及干燥环境中的加速腐蚀试验
GB/T 12085.4-2010光学和光学仪器 环境试验方法 第4部分:盐雾
GB/T 24195-2009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酸性盐雾、“干燥”和“湿润”条件下的循环加速腐蚀试验
GB/T 5170.8-2008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检验方法 盐雾试验设备
GB/T 12967.3-2008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膜检测方法 第3部分:铜加速乙酸盐雾试验(CASS试验)
GB/T 2423.17-2008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GB/T 1771-2007色漆和清漆 耐中性盐雾性能的测定
GB/T 20854-2007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循环暴露在盐雾、“干”和“湿”条件下的加速试验
GB/T 10587-2006盐雾试验箱技术条件
GB/T 20121-2006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人造气氛的腐蚀试验 间歇盐雾下的室外加速试验(疮痂试验)
GB/T 18310.26-2003纤维光学互连器件和无源器件 基本试验和测量程序 第2-26部分:试验 盐雾
GB/T 12000-2003塑料暴露于湿热、水喷雾和盐雾中影响的测定
GB/T 18912-2002光伏组件盐雾腐蚀试验
GB/T 4797.6-1995电工电子产品自然环境条件 尘、沙、盐雾
GB/T 1765-1979测定耐湿热、耐盐雾、耐侯性 (人工加速) 的漆膜制备法
盐雾相关的国标

网友(2024-09-23):
普通的625ZZ轴承能经过盐雾测试更好。直线轴承目前的盐雾试验,镀锌的外观虽然不如镀镍和镀铬的,但耐生锈时间最长。

网友:
不需要吧,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