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液压系统图的步骤与方法,建议收藏

楼主(2024-01-04):
01阅读液压系统图的步骤

1.弄清任务和要求

了解液压系统的任务,也就是哪几个工作或动作由液压担当,以及完成该任务应具备的动作要求和特性。

2.找出实现上述动作要求所需要的执行元件

哪几项任务是由液压缸担当?哪几项任务是由液压马达担当?同时搞清其类型、工作原理及性能。

3.找出液压系统中的动力元件——液压泵

弄清液压泵的种类(齿轮泵、叶片泵、柱塞泵 ),是定量还是可变量泵? 搞懂泵的类型、工作原理、性能以及吸油排油情况。

4.理清各个执行元件与动力元件之间的油路联系

找出该油路上相关的控制元件,哪几个阀用来控制液压缸或液压马达的运动方向? 哪些流量阀用来控制液压缸或液压马达的运动速度?哪几个压力阀用来控制液压缸输出力的大小和液压马达的输出扭矩的大小? 弄清其类型、工作原理及性能,从而将一个复杂的系统分解成了一个个单独的系统。

5.分析系统中各执行元件由哪些基本回路所组成

即分析构成各执行元件的单独控制系统的组成回路,每个液压元件在回路中的功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实现各执行元件的各种动作的操作方法,弄清油液流动路线。

对复杂系统,可以将元件、油路分别编号,写出进、回油流动路线,从而弄清各单独回路的基本工作原理。

6.分析各单独回路之间的关系

如动作顺序、互锁、同步、防干扰等,搞清这些关系是如何实现的。读懂系统图之后,要归纳出系统的特点,以加深对系统的理解。

02阅读液压系统图的方法

看图前,先要对整个液压系统图有一个全盘留览,如了解每个执行元件在系统中各执行什么动作(了解各执行元件的动作循环),了解各执行元件动作的相互关系,根据系统图中各液压元件的工作原理,分析其在系统中可能起的作用,从油源(泵源回路)开始,遵循“油液由高压处流向低压处”和“油液尽可能沿液阻小的油路流动”这两条原则,沿油液走向逐步分解,得出各执行元件在工作循环各个步骤中,完成循环动作的各个基本回路,将这些基本回路通盘考虑,就可看懂整个液压系统的工作原理。

液压系统图的阅读方法有“抓两头、连中间法”、“与实物相对照”、“化整为零、各个击破”、“化繁为简”、“简化单个元件符号”等,今天我们以图1所示的某油压机液压系统图为例,介绍“抓两头、连中间”的看图方法。

图1 某油压机液压系统图

“抓两头、连中间”的看图方法,按下述步骤进行:

步骤 1: 先从系统图中找出两头,一头是液压泵2,另一头是执行元件(液压缸或液压马达)液压缸11与10。

步骤 2:连中间。“连中间”目的是要知道液压泵与液压缸之间的环节所设置的各种阀是怎样对液压缸进行上下行换向、快进转工进的速度转换等控制的。

①连中间的第一步是考虑主缸 11与顶出缸 10怎么能上下运动。 主缸11与顶出缸10要上下运动,因而连入了换向阀5与6,控制主缸 11与顶出缸10上下运动,这样便明白了中间的换向阀5与6的作用。

②连中间的第二步是找出控制液压缸运动速度的阀。一般找系统中的流量阀。此系统中无流量阀而是设置了充液阀 12,液压缸 11 快速下行时充液阀 12打开,往液压缸 11上腔充入大量油液供液压缸 11 快速下行用。为了测量液压缸 11上腔的压力,设置了压力表开关16与压力表17。

③连中间的第三步了解缸 11是怎样进行下行快(快进)与慢速(工进)转换的 。有些液压系统采用“流量阀 +换向阀”组成的快、慢速转换回路,此系统中使用的是变量泵 2,工进时压力升高,升高的压力可使泵的输出流量自动变小从而进行快速与慢速转换。

先看快速下行时,由于主缸11快速下行时,上腔压力较低,尽管变量泵2输出大流量,但因主缸 11下行近似自由落体,泵供给流量不足,缸11上腔低于大气压,充液阀 12打开,充液油箱内的油液在大气压的作用下补入主缸 11上腔。为了测压设置了压力表开关16 与电接点压力表17。

④第四步分析主缸 11“慢速下行”的动作。转入工作进给后,液压缸11上腔压力升高,此时充液阀 12关闭。因为工进时负载增大,缸上腔压力增加,限压式变量泵自动变为小流量,缸下行速度变慢。设置压力继电器 15为下一保压作准备。

⑤第五步看懂缸 11实现“保压”用什么阀。下行到位,缸上腔压力再升高,使压力继电器 15发出信号,电磁阀5回到中位,由于阀5为 M型,泵中位卸荷。液控单向阀 7将回油封闭,缸11下腔无油液流动,起保压作用,缸 11锁紧不动,而缸 11上腔保持有压力油,即缸11处于保压状态。

⑥分析主缸 11上升前的“泄压”。为了防止产生“炮鸣”故障,在液压缸 11回程之前,应先将液压缸 11上腔压力卸掉后,缸 11方能上升回程,为此设置了二位二通电磁阀 14,让5DT先通电1~2s,先掉压缸 11的上腔力,使液压缸11 和机架在上述工进与保压过程中积蓄的大量弹性变形能在缸 11 上行前先得到充分释放,以免在后述上行动时因液压 11上腔的压力突然从高压变为低压(通油箱)而产生抖动或巨大响声的所谓“炮鸣”现象。

⑦分析缸11“回程”动作。缸11上升回程时,是利用阀5的2DT 通电,压力油进入缸 11下腔、缸 11上腔回油箱实现的。注意:由于此时充液阀 12的控制油为压力油而开启,因而缸上腔的回油可直接回到充液油箱,而不必一定要通过阀 5回油箱了。

⑧最后分析“顶出缸 10上下行的运动方向、运动速度与顶出力大小的控制”。顶出缸 10上下行方向由电磁阀 6控制,上下行运动速度分别由单向节流阀 8与9控制,顶出力大小由减压阀4控制。

网友:
虽然看得云里雾里,但分析得是真透彻,点赞。

网友(2024-07-01):
学习分析液压原理

网友:
字多没看系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