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ti 热处理性能 调制和淬火的区别

楼主(2024-01-04):
公司做寿命实验,目标一万次,两千次就断齿,供应商只做了渗碳+淬火。没有做调制处理。芯部硬度也在40左右,是不是即使再怎么优化热处理也无济于事了。跪求大佬指点

网友A:
你牛逼,20crmnti芯部能上40?邵氏?另外,供应商是懂得。20crmnti只能渗碳+淬火,不可能调质。

网友B:
20CrMnTi是低碳合金钢,该钢具有较高的机械性能,零件表面渗碳0.7-1.1mm。在渗碳淬火低温回火后,表面硬度为58-62HRC,心部硬度为30-45HRC。20CrMnTi的工艺性能较好,锻造后以正火来改善其切削加工性。此外,20CrMnTi还具有较好的淬透性,由于合金元素钛的影响,对过热不敏感,故在渗碳后可直接降温淬火。且渗碳速度较快,过渡层较均匀,渗碳淬火后变形小。适合于制造承受高速中载及冲击、摩擦的重要零件,因此根据齿轮的工作条件选用20CrMnTi钢是比较合适的。经过910-940℃渗碳,870℃淬火,180-200℃回火后机械性能的抗拉强度≥1100Mpa、屈服强度≥850Mpa、延伸率≥10%、断面收缩率≥45%,冲击韧性≥680,硬度为58-62H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CrMnTi是低碳合金钢,该钢具有较高的机械性能,零件表面渗碳0.7-1.1mm。在渗碳淬火低温回火后,表面硬度 ...

是的,我也搜到这个了,所以回火还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牛逼,20crmnti芯部能上40?邵氏?另外,供应商是懂得。20crmnti只能渗碳+淬火,不可能调质。

但是厂家测试芯部D点硬度在40HRC以上,我在网上查的都是需要退火的啊,所以我怀疑应该要加上退火,芯部硬度再降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厂家测试芯部D点硬度在40HRC以上,我在网上查的都是需要退火的啊,所以我怀疑应该要加上退火,芯部 ...

低碳合金钢,含碳量不够,靠调质硬度上不去。渗碳的目的是提高含碳量,然后淬火。为获得好的综合机械性能,芯部一般28到33HRC就够了,硬度过高反而不好。

网友:
20CrMnTi做齿轮的好材料

网友C:
断齿未必就是热处理的问题,你看看疲劳强度计算一下

网友D:
疲劳强度验算,看看设计是否合理,齿根圆角设计是否有点小
回火是必须的
有条件的上强喷试试

网友:
我也是供应商

网友E:
调质跟淬火不是一个概念,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需求

楼主:
大佬们我发了新帖,更详细一些,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质跟淬火不是一个概念,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需求

大佬我发了新的帖子,应该清楚一些,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碳合金钢,含碳量不够,靠调质硬度上不去。渗碳的目的是提高含碳量,然后淬火。为获得好的综合机械性能 ...

大佬我发了新的帖子,应该清楚一些,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齿未必就是热处理的问题,你看看疲劳强度计算一下

大佬我发了新的帖子,应该清楚一些,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疲劳强度验算,看看设计是否合理,齿根圆角设计是否有点小
回火是必须的
有条件的上强喷试试

大佬我发了新的帖子,应该清楚一些,望指点

网友(2024-05-02):
这材料新能源齿轮箱里面比较常见的齿轮材料,断齿的话重点看一下弯曲强度、挖根量、齿根处是否有台阶,热处理一般采用渗碳淬火,齿根处喷丸处理

网友:
1.看看本身强度校核一下 2.材料夹杂物,材料成分,组织晶粒度等 3.齿根有否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