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光焊接金属焊渣灰尘飞溅的问题

楼主(2024-01-04):
请教社区的前辈,有对减少激光焊接金属焊渣飞溅有了解的吗?

网友A:
可以找激光焊机的厂家,虽然不是机器的问题,你也可以说是焊机问题,让他派人过来培训

网友:
你用的什么激光头?普通头还是单摆、双摆还是振镜?焊接什么材料?这个一部分是工艺上的问题,少部分是枪头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激光焊机的厂家,虽然不是机器的问题,你也可以说是焊机问题,让他派人过来培训

这个方法可以哦

网友B(2024-03-28):
这个工艺上的问题大点

网友C:
降一点功率试一下

网友:
激光焊接中,有灰尘飞溅,如果是用气的,阀门调节小一点,激光发生器的功率调节小一点就可以了,焊接头的角度与母材成45度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艺上的问题大点

激光器内外环和工艺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一点功率试一下

对的,功率会有影响吗,不是越高越好,内外环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