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才能利用编程语言简单自动画图?

楼主(2024-01-04):
如何才能利用编程语言简单自动画图?
就是说,比如下(如图一)白色线条只要遇到红色中心线就能自动画出(如图二)凹进去的线条。怎样才能实现呢?
————>

网友:
插眼,工作需要我也经常需要画固定的图形,本来也打算闲的时候自学一下的,编程里画线还是比较好解决的,难的是怎么和软件交互控制它画图

网友A:
简单是示意一下,试试GH,也可以试试百度帮你写。

网友:
CAD吗???你需要看CAD的手册,里面有二次开发的资料,各种api
根据api写程序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

网友:
二次开发好一点,从头编程很费劲,底层的显示,交互啥的,

网友:
都是大佬,我还停留在琢磨怎么帮忙出图上,你们都开始琢磨画图了

网友:
将来会不会智能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是示意一下,试试GH,也可以试试百度帮你写。

难道写成语言不复杂吗?对于程序能看懂的对话你还要做简化,还要达到目的,想想都难。

网友:
autolisp
或者是SolidWorks里面的VBA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反过来好写一点。红色中心线只要遇到白色线就能自动画出。
1,选择中心线
2,输入缺口长宽
3,找出中心线两个端点
4,要求中心线端点自动选择跟端点接触的对象
5,重新生成对象的点位,重新生成中心线点位
6,重新绘制对象
关建是你会不会二次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