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Z-Ⅱ型行星减速机构 断齿问题

楼主(2024-01-05):
大佬们,这个是我们公司使用的差齿减速机构。上下齿差为两个,中间两个行星轮,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万次的寿命试验只做到了两千多次,下图是实物

由于差齿减速上下齿圈应力较为集中,所以上齿圈下部分和上齿圈下部分非常容易坏,我在想能不能使用3Z-Ⅰ型行星机构,还有对于这种断齿形式是属于疲劳断裂还是脆性断裂呢?如果是脆性断裂,是不是要降低一下芯部硬度,这样会不会大幅提高强度呢?求指点。
另外,大佬们有没有学习KISSsoft的靠谱视频,求分享。

网友A:
不是齿轮材料的事,是使用不当.注意机械结构是否合理、使用工况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点评):
是的,行星减速器用在汽车行业比较多,控制相对复杂一点,但稳定性很高

网友B:
怎么看着没有顶隙

网友C:
为啥只崩掉一部分  值得考虑

网友D:
装配时,有没有手动旋转,有没有发现异常?行星轮和齿圈的材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齿轮材料的事,是使用不当.注意机械结构是否合理、使用工况是否满足要求。

使用工况,开关阀门,扭矩100nm,齿轮模数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着没有顶隙

有顶隙的,只是拍照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只崩掉一部分  值得考虑

一部分是啥意思,是一部分齿还是齿的一部分

网友(点评):
意思是有可能齿向误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配时,有没有手动旋转,有没有发现异常?行星轮和齿圈的材质是什么?

手动旋转没有异常,这是使用很久的产品了,材质20crmnti 渗碳+淬火,表面硬度58-62 渗碳深度0.5-0.8 芯部硬度4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旋转没有异常,这是使用很久的产品了,材质20crmnti 渗碳+淬火,表面硬度58-62 渗碳深度0.5-0.8 芯部 ...

看看1楼说的,我觉得他说的是有使用经验的,我们用的行星减速器与车用的不同,是固定减速比的,所以出问题的可能性并不大,需要重新核算设计扭矩等有没有冲击扭矩。然后就是是否有不当操作了,还是扭矩问题。

网友:
各齿轮的具体参数,m    z     a     x     精度   侧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