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口的作用

楼主(2024-01-05):
止口就是定位用的,一般比如说电机连接减速机都会带止口,没有止口,直接对敲螺丝,电机轴心跟减速机中心肯定会不同心,那么可以直接把电机的轴插到减速机的孔里然后直接敲螺丝吗?  这样其实会让电机轴受力的,不如用止口定位把二者同心。 电机止口见过很多,但轮到自己设计的时候就想不到了
  如图一个零件,加工说不好做,要的话周期长,于是改成买一个齿轮和滚筒装配起来,就是说零件一分为二,因为淘宝上只能买到齿轮,回来加工一下再和滚筒装配就可以了。
  我一开始把这个零件直接一分为二,齿轮上面3个孔对敲螺丝,我也想到了定位不同心。只是我认为这两个零件装配不同心,但二者都是装在轴上的,二者的内孔都装了轴承,可以把它们直接装到轴上,再去对敲螺丝不就同轴心了吗? 我的意思这两个零件不能直接敲螺丝固定,一定要装到轴上然后再敲螺丝相互固定。这种思路是不是错误的?
  后来经过改正,这两个零件不但要对敲螺丝而且还加了止口,止口定位然后敲螺丝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再装到轴上。这样保证了两个轴承孔同轴心,轴承受力均匀。
  我的疑惑是不要止口行不行? 不要止口,装配的时候我会把这两个零件装好轴承,套到轴上,利用轴来定位,然后再对敲螺丝连接好这两个零件

网友:
好好想想。传动轴只能增加偏差,怎么可能同心呢,只有孔对正,才有可能让传动轴同心。

网友:
加上吧,两个端面的形位公差也要有要求,不然弄不好效果还不如你后面粗糙的办法。

网友:
我认为设计不合理
1.添加止口   但是齿轮内圈不加轴承,轴承全部装在滚筒上  齿轮和滚筒用止口和销子定位  螺栓固定  当然即便是这样,加上止口的累计误差就可能会导致齿轮啮合超差。如果轴承分别装在滚筒和齿轮上  累计误差就更大了
2.不添加止口,靠轴定位,只保证内孔与端面的垂直度即可,你的想法没问题  当然同样需要销子保证两个零件相对静止  仅靠螺栓预紧的摩擦应该是不合理的

网友:
要保证同轴度就必须加止口

网友:
这个零件如果是用在精工仪器上,对同心度要求很高,我会做成7~15°的锥面止口,然后锁紧。
如果要求不高,齿轮传动的力矩不大,你的想法和加止口的做法都成立,齿轮中心距大个10~20丝传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