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圆孔加一腰孔

楼主(2024-01-05):
这个是经典的结构了吧,如果换成两个圆孔,可能就会出问题
如图,两根轴需要墙板上开孔支撑,然后两根轴上面有一块板。我把这块板上面的两个孔搞成了圆孔,装配工人反应装不上去。因为工人打孔有偏差,导致两根轴的距离不是两个圆孔的距离,并且误差通过通孔的间隙也调整不过来。
我的意思是你两根轴都是通过端部的螺纹链接在墙板上的沉头孔里,两根轴的位置都是可以调整50丝的,没想到这样还不行
  无奈之下我才把图中的支撑板改成了一圆孔加一腰孔的设计。这样方便了工人安装。
   还有这个支撑板应该设计成对称的就更好了

网友:
应该去骂加工的一顿,这点东西都搞不好

网友:
就这厚度,拿手电转打孔也不会装不上啊

网友:
应该去骂加工的一顿,这点东西都搞不好!

还应该去骂一下设计人员,图纸上重要的尺寸都不标公差,导致孔位偏差这么大?

网友:
划线打孔也不至于装不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