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的设计

楼主(2024-01-05):
如图一所示,零件一二三链接在一起,零件三的管接头螺纹处接个管接头,把气引入到气孔二,同时需要把气引导气孔一,我原先的设计是在零件三的左侧面和零件一得右侧面接气管接头,然后接气管,但是工人反应无法装配,无奈之下我改成了一个钢管连接,钢管塞入零件二的孔里,两个断面连接零件一和三的气孔,这样就需要密封端面了,于是我设计出了这个管子如图二
  如图二,这样赛进去密封圈,由于里面是孔,密封圈会朝一边变形,起不到作用,于是改成图三用环槽。
  对比图二和图三得密封结构,图二得结构太想当然了,是错误的

网友A:
如图?白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白板?

+1

网友:
这个大概意思是做个连通的气路。“这样赛进去密封圈,由于里面是孔,密封圈会朝一边变形,起不到作用”,你试过不行???我见过的都是这么搞,看看手册密封圈推荐的沟槽尺寸。

网友(点评):
一边必须是图三,另一边可以是开放式的

网友(点评):
图二这种活塞杆密封可以这样搞,楼主这个是端面密封了,不能用图二这种。

网友:
反正都有钢管了,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把钢管改成一个圆件,连接1+3工件,然后圆件攻牙装气管接头通气,不要密封圈了

网友B:
图3这种,放O型圈有标准

网友(2024-09-12):
引用 网友B:
图3这种,放O型圈有标准

您好,请问这个时什么标准呢?一直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