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找有关切割分离的设备,我需要切割比较软的布料!谢谢!

楼主(2024-01-05):
求助各位大神,现在我有个项目是需要找切割分离的设备来帮助我分离比较软、薄的布料,想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见识或者了解。
最好设备是横向的,因为我需要分离海绵和布料。

网友:
热刀,冷刀,激光?

网友A:
(・⍛・) ☞✨:;以前做过海绵裁切机,用高速刀片切割

楼主:
补充图片,我是想要按图片上的箭头分离布料和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以前做过海绵裁切机,用高速刀片切割

您好,高速刀片和普通刀片是有区别吗?因为我不是这行的人所以不了解,我之前用普通刀片割过但是布料有弹性 所以割的也不太丝滑

网友B:
一根加热的电丝轻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根加热的电丝轻松解决

我試過了,海綿會焦,而且沒有想象中的好分離

网友:
裁纸方面的机械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