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软件的大师们!

楼主(2024-01-05):
大师们,我的SW2022草图工具栏,不见直线、圆、正方形的图标了。求助大师们如果解决。

网友:
一般是重装?

网友A:
选项 自定义 命令 工具栏 里面选草图  右边按钮 把命令拉到上面对应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项 自定义 命令 工具栏 里面选草图  右边按钮 把命令拉到上面对应位置

谢谢大师了。按照你的办法调出来了,但是好像不是软件默认的样子。问一下大师:这个是错按了什么造成的?

网友(点评):
软件怎么默认与你有关系吗?你需要的就是你需要的。

网友:
遇事不决,重装软件,还不行,再重装系统后再装,还不行,换个电脑呗

网友(点评):
简单干脆,省去麻烦

网友:
哈哈不知道 用S键把   SW   快捷键 + 笔势  +S键  才好用

网友:
新装,第一次打开就这样??

网友:
可以叫在座的各位给你一个保存好的设置文件给你导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