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密封粗糙度以及平面度多少气密性最佳?

楼主(2024-01-05):
如图所示紫色面RA0.8平面度0.02,当右边密封板靠紧,可以实现气密吗?

网友A:
右边是O型圈的话,应该可以,只是不知道气体有没有腐蚀性以及相对有没有摩擦运动等实况。

网友(点评):
好像是动密封

网友B:
http://www.doc88.com/p-0953260504887.html

网友(点评):
参考下GB3452具体在3452.2这篇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是O型圈的话,应该可以,只是不知道气体有没有腐蚀性以及相对有没有摩擦运动等实况。

有腐蚀气体,温度200℃

网友:
这个介质和温度最好 用包覆圈,O型圈寿命不长,除非用全氟醚的,但是价格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doc88.com/p-0953260504887.html

所有的机械设计源于标准,做设计在经验有限的情况下,第一要想的就是查标准

网友(点评):
是的,没有把握的时候,按标准的要求来或加严是最可靠的

网友(点评):
技术再发达,源于当年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网友(2024-04-15):
引用 楼主:
有腐蚀气体,温度200℃

有腐蚀,而且高温的话。O型圈肯定不行。
耐高温的FFKM估计还能用。

网友(点评):
这个温度要是静密封的话FKM也是能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