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件的加工

楼主(2024-01-05):
对于焊接件,一些重要的特征一定是焊接完以后再二次加工的,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会犯重大错误
  如图一是一个涨套应用,涨套带负载500公斤(两面对称负载1吨,另外一端涨套未画出),所有的负载最后全部支撑到焊接支撑板上,这个板是焊接件,其上面链接法兰,法兰敲到支撑板的孔里,所以板的孔需要同心,这个必须焊后加工保证,不能提前加工好孔,然后焊,因为焊的时候误差大,还有变形,
  如图二这个板内和法兰连接的贴和面如何加工呢? 我本来想要是不好加工,我就提前把面铣好,然后在焊接好,这样显然是不行的,这个先铣面,焊接以后这个面相对于基准肯定不平行了
   如图二所示这个贴合面能加工吗?
还有个问题,图一里面的两个角接触用背靠背还是面对面好?

网友:
你这个负载很大 尤其是左边是悬臂的有很大的径向力,尽管用的是成对调心轴承可以调心。
可以参考一下我发的 两张图 如果简单一点 就是图2,严紧一点就是图1

 至于加工安排,这种两个轴承孔不在一块板上 尽量两个孔一次性装夹加工出来。

两孔之间的内侧面 很难加工 都是以外侧面为基准。

网友:
是否考虑铸件,小批量另说

网友:
换别类型的轴承不行?看见焊后加工就闹心

网友:
不加工内面,这活挺普通。要是加工内面不翻倍收你加工费,对不起你这设计。

网友:
这里不能装配吗,非要焊接吗

网友:
图2中的面可以铣床加工,但是两侧有圆弧角,不能像你画的那样是直角,与他接触的工件要倒角避开

网友:
如果批量生产,可制作装配工装解决,就可以实现先加工两个耳板,然后再组装焊接。

网友(2024-03-28):
加工倒也是可以加工出来,只是代价大点,但是一定要用这个焊接结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