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包装行业的输送螺杆设计方法

楼主(2024-01-05):
螺杆如图,请教各位大神这种螺杆的设计方法。是否有相关参考资料?

螺杆

螺杆

网友A:
大概好像分 加速段变速段匀速段

网友:
看图我感觉这螺杆就是随便出出的,能跑就行那种,低速用用的那种

网友B:
蹲个点,刚才搜索过,但现在没空试,B站找到的只有平面的绘制方法,但底下评论说这类绘图要用3D模型,用平面做的图加工出来会挤坏产品。

网友(点评):
坐等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蹲个点,刚才搜索过,但现在没空试,B站找到的只有平面的绘制方法,但底下评论说这类绘图要用3D模型,用平 ...

分匀速段加速段匀速段,根据需求定不同段的螺距,creo里面可以参数化设计输入公式出三维,加工就可以直接导入三维加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匀速段加速段匀速段,根据需求定不同段的螺距,creo里面可以参数化设计输入公式出三维,加工就可以直接 ...

我用solidwrod的,以前有遇到这个,后面是发外做的。我同事说这些应该可以在淘宝找专业做这些的帮忙画并加工,是这样吗?

网友D:
人家让你看都不错了,你还要想人家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好像分 加速段变速段匀速段

老哥,说的方向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匀速段加速段匀速段,根据需求定不同段的螺距,creo里面可以参数化设计输入公式出三维,加工就可以直接 ...

大师,有没有相关需要设计的参数的说明,或者计算流程之类的?详细说说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让你看都不错了,你还要想人家的资料?

这种结构包装行业用的非常多,我想一定是有相关的设计流程和步骤的,所以上来看看老哥们有没有了解的

网友(点评):
有设计计算方法的,年代太久,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