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曲分析和公式计算零界载荷不一致,相差了大概25倍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4-01-05):
(图片)

网友A:
是不是压杆两端自由度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压杆两端自由度的原因?

你设置的不是一端固定,一端自由吗?我算出来的比例系数是2.39,临界载荷应该是21000*2.39

网友:
μ不是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的不是一端固定,一端自由吗?我算出来的比例系数是2.39,临界载荷应该是21000*2.39

这个跟网格划分,可能有关系,但是我们用软件算的还是比较接近,但是下面表格是按机械手册上的公式算的,感觉差了好多

楼主:
嗯嗯,一端固定一端自由,是2,我上面的表格数据错了,但是和软件计算的差距还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