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这个摩擦片是什么材质呢?

楼主(2024-01-05):
求助大佬这个摩擦片是什么材质呢?这个摩擦片是在两个金属件之间,通过摩擦传递扭矩用的,这个是给收放纸轴传递扭矩的,扭矩不大。

网友A:
搜一下:机动车离合器片

网友B:
石棉板,你可以问一下做刹车片的,他们有可以替代的环保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机动车离合器片

感谢,我搜了一下好像不太一样。这个看起来摩擦力很大,我图中那个像是某种塑料材质摩擦力并不是很大,因为为了防止纸被扯断。

网友(点评):
一般的纸不是那么容易被扯断的,除非你是卫生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石棉板,你可以问一下做刹车片的,他们有可以替代的环保材料

感谢大佬,我看了一下应该不是石棉板,不过又认识了一种新材料。我去问问做刹车片的人看看。

网友(点评):
以前都是用的石棉板,我也用过的,现在环保新材料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我看了一下应该不是石棉板,不过又认识了一种新材料。我去问问做刹车片的人看看。

我用的这个

网友(点评):
几件缠绕在一起的

楼主:
装上长这个样子

楼主:
大佬这个是什么材质的呀,叫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是什么材质的呀,叫什么呢?

这是我采购时候联系的

网友B:
摩擦力跟压力有关,对于选定的摩擦片来说,摩擦系数是固定的。所以,设计时候要有调节压力的机构

网友C:
复合材料积放式摩擦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采购时候联系的

太感谢大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擦力跟压力有关,对于选定的摩擦片来说,摩擦系数是固定的。所以,设计时候要有调节压力的机构

感谢大佬,这个机构压力可以通过弹簧调节。

网友(点评):
那就好,使用时候看效果如何,可以适当调整弹簧直径等参数以调整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合材料积放式摩擦片

感谢,我去搜一搜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