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绝对位置精度20角秒需要什么配置

楼主(2024-01-05):
公司这边需要一个电机需要做到绝对位置精度20角秒左右,咨询了一些人需要上光编和谐波,可是谐波减速比很大,不想那么慢的转速

网友A:
你可以看看 前几天的帖子,有个精度要1秒的

网友B:
谐波没有精度的,他传动不是线形,不可能达到20角秒精度,

网友:
用DD马达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

网友(点评):
绝对精度0.5秒

楼主:
DD马达我找了一些没有那么高的呢,用20位的光编最后实际精度也就是0.006°左右,现在寻了一款空心电机,实际精度能到30″左右;另外说一句,我想寻的电机直径100mm以下,扭矩0.1-0.5牛米就够用

网友(点评):
找德国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 前几天的帖子,有个精度要1秒的

有链接么,想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谐波没有精度的,他传动不是线形,不可能达到20角秒精度,

没事,编码器反馈的绝对位置精度准就行

网友(点评):
编码器仅仅是反馈位置,就像人类能看到月亮,但是能够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编码器反馈的绝对位置精度准就行

不行,因为谐波特定位置是没有的,就是说不管怎么转,都到不到这个位置

网友C:
日本IAI的DD马达,20bit编码器,重复精度±3.7秒
20秒还是可以做到的,论坛里还有个1秒的,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链接么,想去看看

你这种用力矩电机+光栅编码器就能实现,成本要高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日本IAI的DD马达,20bit编码器,重复精度±3.7秒
20秒还是可以做到的,论坛里还有个1秒的,不知道怎么才能 ...

这个是电机的精度,还要考虑传动环节。传动间隙与空回,弹性变形等因素。
另外这个指标如何检验也是个麻烦事。仪器的精度估计要在5角秒以下,这种仪器的精度还受量程,温度的影响。

网友(点评):
DD马达就是直驱的,没有中间传动,也就不存在传动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电机的精度,还要考虑传动环节。传动间隙与空回,弹性变形等因素。
另外这个指标如何检验也是个麻 ...

到这种角秒级精度,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弹性的,不存在刚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