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减速机

楼主(2024-01-05):
用过很多谐波 减速机,主要用在要求同轴,小体程大减速比的地方,很多人说这种减速机精度高,但从传动原理上看,他传动不是线形的,就是说每转一圈是2齿,并不说说转0.1圈就是两齿,这好比步进电机的步距角误差,5%,不累积,只在一圈内的误差,
就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有精度,这个好比拔齿器一样,每一圈拔一齿,在没有拔到齿时,主动轴转1/4转,从动轴是不会动的,就是不是线形传动,

网友A:
那机器人怎么做±0.02精度的

网友:
工业机器手上面用谐波的多啊,一般用在末端扭矩不大的地方,说是零间隙,也不晓得实际到底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机器人怎么做±0.02精度的

看你怎么看这件事,做3D打印的,450一台机,皮带传动,宣称精度0.002,

网友:
谐波传动都是大传动比,相比较而言,速度波动都是微乎其微的。对于小传动比,波动当然是值得重视的。总体而言,是一个量的问题,在允许范围内,就默认了。国外很多的印刷机都是采用谐波传动来调整相位的,当然是用在调整,不是动力传动。

网友:
不是尹老板说的这样,有条件的可以找个试试;精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
所以要用高速比50、80、100,除了背隙 然后谐波还有传动误差。
1、空程:空程是指在工作状态下,当输入轴由正向改变反向旋转时,输出轴在转角上的滞后量。空程小于等于1弧分为1级,用数字1表示;空程大于1弧分小于等于3弧分为2级,用数字2表示;空程大于3弧分小于等于6弧分为3级,用数字3表示。
2、传动误差:传动误差小于等于30弧秒属于高精密级减速器,用大写字母 A 表示,属于A级; 传动误差大于30弧秒小于等于1弧分属于精密级减速器,用大写字母 B 表示,属于B级;传动误差大于1弧分小于等于3弧分属于普通级减速器,用大写字母 C 表示,属于C级。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D4y1d7vg/?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k

网友:
跟游标卡尺一个道理,1/4圈也是有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