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阳极氧化后研磨方法

楼主(2024-01-05):
一款Ø20铝柱塞,材料6056,硬质阳极氧化,膜厚15-25um,表面硬度400HV最小,要求表面粗糙度Ra0.2。如何能满足粗糙度要求?有厂家推荐氧化后用无心磨床研磨外径,不知道有做过的没有,如何进行研磨?

网友:
硬质氧化30um封孔,直接cnc光一刀

网友A:
理论上直接做完阳极Ra0.2没啥问题,前提是素材加工满足要求

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对阳极后工件做研磨时可行的方案,但是只能做本色,研磨后再清洗做一次封孔,防止不耐脏污,如果需要带润滑油,那么可以不用

网友(点评):
理论上应该能达到,但得考虑附着力的问题。楼主用的是铝柱塞,想表面处理后表粗很好,那表面处理前表粗也得好,但附着力会下降,这对柱塞使用是灾难性的

网友(点评):
阳极膜的产生原理和电镀不一样,基本不存在附着力问题

网友(点评):
阳极膜的产生原理和电镀不一样,基本不存在附着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直接做完阳极Ra0.2没啥问题,前提是素材加工满足要求

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对阳极后工件做研磨时可 ...

感谢解答

网友B:
材料硬氧前过一次磨床可以满足0.2,想让外观更具有光泽,可以再过一次磨床,抛掉2-3μm,或者流体抛光都可以满足,参照一下导辊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材料硬氧前过一次磨床可以满足0.2,想让外观更具有光泽,可以再过一次磨床,抛掉2-3μm,或者流体抛光都可 ...

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2024-02-21):
引用 网友C:
有联系方式吗?

微信lcm111m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