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滑轨抽拉如何在两端和中间止住

楼主(2024-01-05):
我们想在让这个双向抽拉抽屉实现三个地方锁住不动
前方抽拉出来锁住不动,中间退回原位锁住不动,以及后方抽拉出来锁住不动。

网友:
lz想如何锁住,以及解锁?

楼主:
就是抽屉前后拉出来,以及复位,这三个位置能够不动,方便拿取抽屉里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抽屉前后拉出来,以及复位,这三个位置能够不动,方便拿取抽屉里的东西。

如何解锁?

楼主:
就推拉抽屉来解锁。也就是说,抽屉运动起来就解锁。如果手柄能改,可以用手柄按压解锁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推拉抽屉来解锁。也就是说,抽屉运动起来就解锁。如果手柄能改,可以用手柄按压解锁最好。

你这个抽屉拉手,已经固定了。

一般是在抽屉拉手上做一个解锁机构。单手解锁。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m4y1U7pK/?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d71af6eb32533599d5261094d715ab99
要不参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m4y1U7pK/?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d71af6eb32533599d5261 ...

谢谢您,只是如何实现双向抽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抽屉拉手,已经固定了。

一般是在抽屉拉手上做一个解锁机构。单手解锁。

这个抽屉拉手可以根据要求来修改。我们是想实现机械手拉抽屉拉手的时候,能够解锁。不知您指的解锁方式是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抽屉拉手可以根据要求来修改。我们是想实现机械手拉抽屉拉手的时候,能够解锁。不知您指的解锁方式是 ...

什么样的机械手?手指部分有什么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机械手?手指部分有什么动作?

见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见图片

就是一个3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3爪?

嗯嗯,是的,那三爪主要是用来抓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