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轴承的类型及其特点

楼主(2024-01-06):
1、深沟球轴承

用途广泛,最具代表性的滚动轴承。

可接受径向负荷与双向轴向负荷。

适用于高速旋转及要求低噪声、低振动的场所。

带钢板防尘盖或橡胶密封圈的密封型轴承内预先充填了适量的润滑脂,外圈带止动环或凸缘的轴承,即容易轴向定位,又便于外壳内的装置。

最大负荷型轴承的尺寸与标准轴承相同,但内外圈有一处装填槽,增加了装球数,提高了额定负荷。

2、调心球轴承

装配有鼓形滚子的轴承。

外圈滚道面的曲率中心与轴承中心一致,调心滚子轴承在有二条滚道的内圈和滚道为球面的外圈之间。

所以具有与自动调心球轴承同样的调心功能。

轴、外壳出现挠曲时,可以自动调荷及二个方向的轴向负荷。

径向负荷能力大,适用于有重负荷、冲击负荷的情况。

内圈内径是锥孔的轴承,可直接安装。或使用紧定套、装配筒安装在圆柱轴上。

坚持架使用钢板冲压保持架、聚酰胺成形坚持架及铜合金车制保持架。

3、滚针轴承

实体型滚针轴承但由于采用滚针,有内圈轴承的基本结构与NU型圆柱滚子轴承相同。

体积可以缩小,并可接受大径向负荷无内圈轴承要把具有合适精度和硬度的轴的装置面作为滚道面使用。

推力滚针轴承可与冲压加工的薄型滚道圈(W或切制加工的厚型滚道圈(WS任意组合。

非分离型轴承是由经精密冲压加工的滚道圈与滚针和保持架组件构成的整体型轴承。可接受单向轴向负荷该类轴承。

占用空间小,分离型轴承由滚道圈与滚针和保持架组件构成。

有利于机械的紧凑设计,大多仅采用滚针和保持架组件,而把轴及外壳的装置面作为滚道面使用。滚子由内圈大挡边引导。

设计上使得内圈滚道面、外圈滚道面以及滚子滚动面的各圆锥面的顶点相交于轴承中心线上的一点。

单列轴承可接受径向负荷与单向轴向负荷,圆锥滚子轴承该类轴承装有圆台形滚子。

双列轴承可接受径向负荷与双向轴向负荷,适用于承受重负荷与冲击负荷。

圆柱滚子轴承可分为单列、双列和多列圆柱滚子轴承。其中应用较多的有保持架的单列圆柱滚子轴承。

此外,圆柱滚子轴承根据轴承装用滚动体的列数不同。还有单列或双列满装滚子等其它结构的圆柱滚子轴承。

根据套圈挡边的结构也可承受一定的单向或双向轴向负荷。

NN型和NNU型双列圆柱滚子轴承结构紧凑,单列圆柱滚子轴承根据套圈挡边的不同分为N型、NU型、NJ型、NF型和NUP型等。

圆柱滚子轴承承受的径向负荷能力大。刚性强,承载能力大,受载荷后变形小,大多用于机床主轴的支承。

FCFCDFCDP型四列圆柱滚子轴承可承受较大的径向载荷,多用于轧机等重型机械上.

4、调心滚子轴承

按内部结构的不同,该类轴承在球面滚道外圈与双滚道内圈之间装有球面滚子。

分为RRHRHA和SR四种型式由于外圈滚道的圆弧中心与轴承中心一致,具有调心性能,因此可自动调整因轴或外壳的挠曲或不同心引起的轴心不正。

可接受径向负荷与双向轴向负荷。特别是径向负荷能力大,适用于承受重负荷与冲击负荷。

圆锥孔轴承通过使用紧固件或退卸套可使于轴上的装拆.调心滚子轴承可承受较大的径向载荷,同时也能承受一定的轴向载荷。

该类轴承外圈滚道是球面形,故具有调心性能,当轴受力弯曲或倾斜而使内圈中心线与外圈中心线相对倾斜不超过1°~2.5°时,轴承仍能工作。

5、推力滚子轴承

但径向负荷不得超过轴向负荷的55%这类轴承遥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自动调心性能,推力滚子轴承包括推力调心滚子轴承、推力圆柱滚子轴承和推力圆锥滚子轴承。

推力调心滚子轴承能同时接受轴向和径向负荷。

因此使其对不同心度和轴的挠曲不甚敏感。

只要负荷P和P不超过0.05C且轴圈旋转,轴承就允许一定范围的调心角。

小的数值适用于大轴承,而且负荷增大时允许调心角将会减小。

6、外球面轴承

例如用于农业机械、运输系统或建筑机械上。

主要用来承受以径向负荷为主的径向与轴向联合负荷,外球面轴承优先适用于要求设备及零部件简单的场所。

一般不宜单独接受轴向负荷,此种轴承可以分别安装内圈(带全组滚子与保持器)和外圈。

该种轴承不允许轴相对外壳有倾斜,径向负荷任用下会产生附加轴向力。

该种轴承轴向游隙的大小,对轴承能否正常工作关系很大,当轴向游隙过小时,温升较高;轴向游隙较大时,轴承容易损坏。

故在装置和运转时要特别注意调整轴承的轴向游隙,必要时可以预过盈安装,以增加轴承的刚性。

7、关节轴承

其主要是由一一个有内球面的外圈组成,关节轴承有润滑型和自润滑型.关节轴承是一种特殊结构的滑动轴承。

结构比滚动轴承简单。

能承受较大的负荷,根据个有外球面的内圈和其不同的类型和结构,可以接受径向负荷、轴向负荷或径向、轴向同时存在联合负荷。

一般用于速度较低的摆动运动(即角运形,亦可在一定角度范围内作倾斜运动(即调心运动)由于滑动外表为球面动)支承轴与轴壳孔不同心度较大时,仍能正常工作

8、直线轴承

具有摩擦小、运动灵活和维修更换方便等优点。

广泛用于纺织机械、印刷机械、医药机械、精密机床、电器切割机和自动记录仪等领域。

直线运动球轴承主要用在机械设备中直线往复运动的部位。

9、角接触轴承

可以同时接受径向负荷和轴向负荷,角接触球轴承。

也可以随纯轴向负荷,极限转速较高。

该类轴承接受轴向负荷的能力由接触角决定,接触角大,接受轴向负荷的能力高。

10、压力轴承

根据其结构形式分为单向压力球和双向压力球轴承。

单向压力轴承可承受一个方向的轴向载荷,压力轴承是分离型轴承。

双向压力轴承可承受两个方向的轴向载荷。均不能承受径向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