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零线为什么不能共用?一定要看懂这三条线的作用

楼主(2024-01-06):
我们来看一个生活中很常见的电路问题——零线不能共用。很多人可能认为零线和地线是同一条线,只是接地线比较粗,实际上这是错误的。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零线、地线和火线的工作原理。

清晰地为您介绍零线为什么不能共用,同时零线、地线、火线的工作原理进行概要的讲解;加大、黑体字、标注颜色为重点,请认真阅读:

首先说明下:零线不能共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无法安装漏电保护开关:如果零线共用,那么就无法安装漏电保护开关,这会使得电路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

2、电表计量用电量时会出现误差:零线共用会导致电表计量用电量时出现误差,因为零线的电流也会被计入用电量中。

3、零线出问题时,会导致两路电都出现问题:如果零线共用,那么一旦零线出现问题,两路电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导致电路故障和设备损坏。

4、零线承受的负荷有限:零线是电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承受的负荷是有限的。如果多个电路共用一根零线,那么这根零线的负荷会超过其承受能力,导致电路过热、短路等问题。

5、电器之间的干扰和噪声:如果多个电路共用一根零线,那么电器之间可能会产生干扰和噪声,影响电路的正常运行,并增加电击和火灾的风险。

因此,为了确保电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每个电路都需要独立的零线连接到中性元件,不能共用。

为了让大家更加理解零线不能共用的原因,这里在一条一条分析讲解下:

零线、地线、火线的工作原理:

零线:零线是接在电力系统中的中性线,它与火线一起构成电路的回路。在交流电路中,零线的作用是提供一个电位参考点,即零电位。零线的电压通常为零,不会电人。

地线:与零线一样,从电力系统中性点接出来的,地线是保护线路,它与火线一起构成回路,但它是从就近接地处接地的。地线的作用是保护电器设备免受电击伤害。当设备外壳发生漏电时,电流会迅速流入大地,即使发生地线开路的情况,也会从附近的接地体流入大地。

火线:火线是电路中输送电的电源线,它与零线一起构成电路的回路。火线的电压与大地的电压不同,会电人(单相触电:基于人体触电时与大地构成了回路,造成了人体对地导电,形成触电电压,如下图所示)。

在电路中,火线和零线是必不可少的,而地线则主要用于保护电器设备免受电击伤害。每个电路需要独立的零线连接到中性元件,不能共用。

网友:
零线共用还会造成地线带电,然后接了地的设备全部有电,如果地线有问题那就呵呵呵了。

网友A:
那我们设备的铰链门上为什么要有螺柱和里面的钣金使用弹簧地线连接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我们设备的铰链门上为什么要有螺柱和里面的钣金使用弹簧地线连接起来

保护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接地

有没有比较详细点的说明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