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轮的安装方式

楼主(2024-01-06):
这个滑轮的安装方式有(轴和滑轮是不锈钢材质):主体是锌合金前提下

①带台阶轴+E型卡簧;②:带台阶的实心轴或者空心轴+旋铆;

③光轴+一端搓网纹花;④:螺钉+螺母;

⑤光轴,两端焊接,主体是不锈钢的前提下。

考虑外观的情况下,螺丝组合是很少用上;

请问下哪种方式成本最优,组装最方便?或者还有其他的安装方式?

网友:
工业设计啊
工业设计人员可能不知道这么多种结构,所以比较纯粹

网友(点评):
不知道咋选择 要成本低 方便装 又不影响外观

网友:
轴肩螺钉+螺母搞定

网友(点评):
哦 一端攻牙 一端通孔带沉头 ,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点评):
这种是简单多了,也便宜,轴肩螺钉就可以,不要螺母,锁上螺母就不好看,直接一端攻螺纹就可以

网友A:
光轴加搓花,加工便宜,组装也简单,成本最低。但是可靠性不是很好,用久了会松。
如果有这方面的要求可以改用第二种,成本跟组装相对低。
如果要拆的话,选第一种或者第四种。
第五种算了,成本太高了。

网友(点评):
还有要考虑到量的问题,上不上自动化,有的要专用工具。

网友(点评):
第二种用的也多 但不好拆 有的时候客户会有旋铆方向的要求,要做治具

网友:
直接用塞打螺丝加防松螺母

网友:
1比较多。

网友:
4最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轴加搓花,加工便宜,组装也简单,成本最低。但是可靠性不是很好,用久了会松。
如果有这方面的要求可以 ...

不锈钢,锌合金,怎么焊?

先问是否可拆。问题问得清楚条理了,答案自然呈现了。

网友(点评):
所以第5种直接pass,要改材料。

网友:
考虑拆装,卡簧最好(也可以两端卡簧),不考虑,光轴焊接最简单

网友:
对锁螺丝。
或者一头攻丝,用大薄圆头内六角家具螺丝。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U3MTAyfDliZDI5OTA5fDE3NTY2MDkwNjB8MHw%3D  u4028056333332951568&fm224&app112&fJPEG.jpeg

网友:
补充个图片

网友:
1安装方便吧

网友:
内六角对锁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