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安装求救

楼主(2024-01-06):
大家下午好,电脑坏了,购了一台新本,今天安装SolidWorks2021版。SolidWorksQ Flexnet Server服务无法启动。检查计算机命名也是英文的,复制到C盘根目录也没有错,就是问题解决不了。求高手指点。。。万分感谢!!!!!1

网友:
先重启电脑,可能是抽风了,再把你的防火墙全关了,什么360什么的全部关闭基本上就能解决了

网友:
没启动服务,你安装的时候肯定少做了什么操作

网友:
去服务管理器看看,是否让服务处于自动启动状态。去服务管理

网友:
安装的时候一定要物理断网,把网线拔了再安装,一定要照着安装说明步骤来。

网友(点评):
与物理断网有什么关系?现在是许可服务器的服务没有启动。

楼主:
好的,看看,先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