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可调节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24-01-06):
名称:可调节直流稳压电源
要求:电压220V,最大电流22A。能够24小时不间断运行。
有资源的大佬或者公司做这个的有吗?

网友A:
用过启东台达的,性能不错,拆开看过工艺,很正规,各种规格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启东台达的,性能不错,拆开看过工艺,很正规,各种规格都有。

可否推荐一个业务还是直接找官网

网友B:
这个主要是电池挺大。
220*22*24=116160WH=116.16KWH
新能源汽车电池20-60kWH,算均值40KWH。
再考虑转换效率,你需要的电池至少是新能源汽车的3倍。
所以电池价格占比最大。
先考虑电池价格,还有寿命。
最终可能买个发电机更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是电池挺大。
220*22*24=116160WH=116.16KWH
新能源汽车电池20-60kWH,算均值40KWH。

谢谢大佬,我这边是需要做个试验机,这是技术提供的参数,应该符合技术要求。购买或者定制这种稳压电源即可,之前买的好几种都达不到要求。

网友:
是稳压电源还是不间断电源楼上人家都歧义了

网友B:
淘宝 搜 大功率直流稳压电源充电刷镀氧化测试老化维修电解电镀实验恒流源
选 DC120 30,120V 30A,两台串联即可
直接买就行,没什么好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 搜 大功率直流稳压电源充电刷镀氧化测试老化维修电解电镀实验恒流源
选 DC120 30,120V 30A,两台串 ...

收到,十分感谢大佬太专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