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设备真空不满足要求的问题

楼主(2024-01-07):
大家好,现有一问题求助,内容如下:1、背景:设备真空由真空泵提供,设备只有一处进气口,进入设备后内部有三处使用真空的地方
2、问题:其中一处(点A)真空吸着时(真空-50Kpa),另一处(点B)会打开判断下吸盘上是否存在物体,相当于有一处漏气,此时会导致A点处真空不满足要求,设备会报警。
3、求助内容:
a、如果想要解决此问题,应该咋整?
b、真空泵的流量应该怎么计算,有什么理论支撑吗?

网友A:
1.减少管路长度,
2.增加管径。
3.有条件更换大流量真空泵。
4.A区和B区分区,了解一下真空逻辑阀。剩下你想分析具体的原因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减少管路长度,
2.增加管径。
3.有条件更换大流量真空泵。

好的 感谢

网友:
需要分区控制,最直接的就是买谁家的件让他出参考方案

网友:
A-B之间加个阀

网友B:
B处为什么要打开判断?你加个真空表不就可以了吗?直接电信号判断就行了啊

楼主:
加什么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B处为什么要打开判断?你加个真空表不就可以了吗?直接电信号判断就行了啊

B处不是一直开着的

网友:
装个电子压力表可以保证一直不漏气的。你现在说是打开B才会导致A真空不足,所以加个表是最优选择。漏气的时候你无限加大真空泵是不理智的。

网友:
SMC有个标准件 你看看适用不

网友:
或者用传感器检测有无工件不是更好吗

网友:
我有一点不是很懂,你B点打开判断是怎么判断的?气路图发出来瞅瞅呗

网友:
如果只是短时间打开B,可以考虑在A的管路上加上一个小的真空罐缓冲一下, 或者给B减少流量 加节流

网友:
我和楼上几位大侠的疑问都一样:

因为B打开,导致A的真空度下降,设备报警,说明系统有真空检测。那直接将真空检测与A连接,不更能确认真空抓取情况?
为什么需要B打开来判断A是否抓取物料?

所以楼主的两个问题:
1. 改善此问题的话,建议调整传感位置。如果单独的真空数显依然不能保证,可以再加光电开关(吸盘抓取物料后高度有变化);
2. 真空泵流量取决于系统真空度要求、管路尺寸(直径、长度)、响应时间,找供应商说清楚就会给推荐。想改真空发生器的话,给清以上数据,我可以帮忙算算。

网友:
A端-50K要求不高,B端可以增加小孔节流。我看有些真空转盘设备是这么做的,某些吸盘没有DUT也不影响其他吸盘的吸附。